这个工具挺好用!日本货

楼主(2011-06-11):
前两天刚买的这个工具挺好用!日本工程师牌,型号PA-09,就是贵了点,推荐大家使用,非便宜货能比

网友:
         压线钳!     我用的国货! 也还行!

网友:
没用过这东东,占个位先

网友:
不管什么牌子质量好就行

网友:
冷轧
还是德国的好用

网友:
我和阳台侠用的一样。。。嘎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已用了一年多!主要也是用在F/JR系列端子上的压线处理! 感觉精度比不上工程师! 但价格只有一半的吧! 性价比还行吧!

网友:
电工用的东西,在电直没有什么用,我虽然有这个东西,但不用于航模

网友:
我的70块的压线钳也好用,可能没比较过吧。平时用得不多,300多一把的实在没法买得下手

网友:
用了2年了,很不错的工具。外观好看,使用方便。

我有很多工程师的工具

网友:
一般压舵机、JST的线钳子搞定

网友:
这么贵没什么必要吧,我选择20块左右的尖嘴钳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价钱也不错,

网友:
接插件质量一般,再好的钳子又有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