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段改进

楼主(2011-06-11):
电机架重  -----------改

船尾机重又再改

船尾机重又再改

网友:
努力折騰。。。。。。。。

网友:
虾哥真能折腾啊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我都在折腾中长大的。

网友:
改的目的是什么?改了有什么好处?

楼主:
你看了。感觉有什么好处

网友:
艇尾挂机有好大改进

桨叉最好再短D.越短越似真,如果搞到正反桨敢就非常园满啦,但系好难啊,要空心轴.

网友:
 虾哥好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了。感觉有什么好处

电机架的厚度减小了,如果是铸铝加工倒是可以节省材料,如果是铝型材机加工则费工费料。虽然重量能轻点,但轴套连接处的强度低了。我觉得还是没改的好,厚重结实,散热也好些。下面的类似挂浆机的不知是装在什么船上的。装在高速艇上吧,垂直的轴杆会大大增加阻力。装在仿真船上,则船体高度会有限制。
                                                          呵呵,我是新手,也许是还没入门看不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