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里的油 好像跟不上发动机 有时候推油门反映很慢

楼主(2011-06-12):
油箱里的油 好像跟不上
发动机
有时候推油门反映很慢 油都是满的 是不是那里漏气了

网友A:
排气管漏气导致油箱增压不足发动机吸油困难?

网友B:
漏气了也不会响应慢,响应慢明显是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会富油啊 第一箱都是好的 就是2箱不行 要等发动机冷了 又可以了 还有油针发热 是不是太紧了油针

网友A:
我用30%的油,也是很烫的,但是也正常使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发动机活塞和缸体的配合在过热后是过盈配合???

网友:
看下是不是富油了
再看下是不是螺距太大
我的之前螺距大 有这个问题 调整了下 好了

网友E:
油路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现在要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