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拧断主轴固定螺丝,暴力修复

楼主(2011-06-12):
华的小机主轴固定螺丝只有M1.4一用力——惨了断了半截在里面,于是决定暴力取之。

楼主:
在断头螺丝中间钻一个0.8mm的孔,深度大约是2/3的螺丝长短,在用带有棱角的锥形钢针用暴力取出。

网友:
  LZ好功夫

网友:
好暴力阿…

网友:
好办法
高手

网友A:
好细心,一点都不暴力。

网友:
1.4都能取出,那2.0更可以取出了,我的尾波箱里有两个2.0螺丝段在里面了,正准备废弃呢!

网友:
还不够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细心,一点都不暴力。

网友B:
牛人,M1.4啊!lz我有个桨夹M1.4的螺丝断在里面了,能帮忙么?

楼主:
上个效果图

网友C:
想请问一下LZ钻孔是用什么设备,是手钻还是电钻

网友:
0.8mm的孔,请问你是用什么工具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一下LZ钻孔是用什么设备,是手钻还是电钻

用小台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M1.4啊!lz我有个桨夹M1.4的螺丝断在里面了,能帮忙么?

没问题,可以帮你取,如果有螺丝胶的会难一些。

网友D:
刚拧断一根,40元的亚拓原装向位器就这么报废了,想修啊啊啊

网友:
打孔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拧断一根,40元的亚拓原装向位器就这么报废了,想修啊啊啊

帮你取通常我敢你不敢做,因为怕人财两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你取通常我敢你不敢做,因为怕人财两空。

……
为啥这么说啊……我没想这小事还麻烦别人啊……

网友:
那个工具叫什么名字pm一下

网友:
几天没上论坛,DIY牛人又上牛图了!

网友:
飞"华XX"的机,就是要经得起折腾和钱包里的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