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电器,单个电压应设置在多高?

楼主(2011-06-12):
我的450动力
电池
,用平衡充充电30分钟,电压就达到了12.6V。可电池电量不足,起飞1-2分钟就没有电了,是不是平衡充的单个电压太高呀,我的电池是新买的2块电池都一样。

网友:
3.7 3.6这样都可以!也有可能是你的电池问题,掉压过快!

网友A:
LZ用什么充电器,充电电流多大,30分钟没有充满吧,一般充电器充满应该会有指示的。LIPO电池单体充电设置4.2V。

网友B:
检查下充电模式,很多充电器没有设置截止电压,LZ的好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