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求教

楼主(2011-06-12):
求教万能的坛!家里97年的20寸TCL彩电,这段出问题了。开机后图像(有时没图像黑屏)、声音好好的,看会图像慢慢变暗最后黑屏;但声音正常。在黑屏的状态调台,都是黑屏但是声音正常随台变动。黑屏时轻拍电视顶,图像慢慢变亮、到正常。以前轻拍后正常观看,近段越来越频繁发作黑屏。老师们给诊断下,大体是哪里的毛病?高压包有脱焊?看黑屏时关机时,没有正常关机时那屏幕的闪烁了。呵呵,自己瞎想

这电视当年很爱惜,现在下放到书房的。自己瞎捣鼓时,喜欢开着电视。不舍得扔呀。感觉应该不是大毛病:loveliness:,老师们给指导下,自己折腾。实在不成,最后只能拆零件玩了。不能老是听电视,要不的随时敲打电视!晚上扰民呀!

网友:
象管灯丝供电回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先换管座,不行就报销。

网友:
先检查消磁电阻,冷态时阻值一般在20欧左右,热态时应为无穷大,采用电烙铁即可分辨,加热电阻迅速变大的是好的,否则是坏了。
判断高压是否正常:拔掉电源后把高压线吸盘翻开,伸入一带绝缘柄的螺丝刀至卡簧处作预防性放电,然后捏住卡簧取出吸盘,架空固定在不与其它物体接触的位置,高压线卡簧前放一螺丝刀空距离1厘米左右,然后迅速开、关电源,如有放电就是好的。如自己没法修也该换机了。

网友:
高压电路的问题 检查下吧 买本书研究去

网友:
家里97年的20寸TCL彩电      老了,岁数大了,都14年了,换一台吧..

网友:
沙发说的是对的,主要检查灯丝供电部分。因为灯丝供电突然断路后灯丝的余热还能促使电子枪发射电子从而产生电视机图像产生逐渐变暗的故障现象。这种毛病一般都是线路板开焊而产生时而正常时而出现没有图像的故障,但也有很少部分是属于高压包内部接触不良引起的,对于高压包内部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用软线绕高压包三圈以代替源高压包灯丝绕组。对于上述故障稍微有一点电工常识的人就能很好的解决掉。

网友:
如果拍几下能恢复正常,拿把烙铁漫天焊了,有焊点出圆圈裂纹了

网友:
为什么不是G2电路问题呢

楼主:
机器打开了,先除除尘土!按老师们说的方法逐步检查,折腾!
*xujianshan显象管灯丝供电回路有接触不良
*t293 如果拍几下能恢复正常,拿把烙铁漫天焊了,有焊点出圆圈裂纹了
这个咱会!先尝试!
*云浮 判断高压是否正常:拔掉电源后把高压线吸盘翻开,伸入一带绝缘柄的螺……
谢老大,图文并茂!
多谢楼上huuazhongzhou、dukang5420、jckm、pengbing老师们指教!

网友:
买个新的

楼主:
飘逸无尘理由充分,折腾!呵呵,多个实验学习机会!死马当活马医呀!

网友:
或者检查下ABL电路

网友:
50元卖给收破烂的

网友:
把所有的焊点加热再焊一下,把所有的接插件部位拔掉重插一遍。。肯定就好了!

网友:
修理傳統電視要小心,一定要先學會放掉高壓
否則被電到是一輩子忘不了的事
這種拍拍就會正常的電視
大多是接觸不良或假銲
接觸不良大多是管帽爛了或灰塵太多
除塵後再用烙鐵補上每一個銲點
應該能回復正常

网友:
电子高手好多啊

网友:
看看加速极电压有没有,加速极电压好像900伏是行输出变压器某个脚经二极管整流得到的。一般彩电灯丝电压不会出故障。故障可能是焊点脱焊引起的仔细观察电路板,怀疑的地方重新焊一下

楼主:
多谢坛友们指点 ,电视不知道是否折腾好了。开关机若干回,都正常了。开机四五个小时了没出现故障。应该是塔山说的相关,不太懂具体电路原理。还好认识行输出变压器。附近有个焊点应该是t2930坛友所说“圆圈裂纹”。
怕碰到高压,把所有插线接口均把掉。拿旧牙刷把电路板刷干净。把显像管插线附件的焊点,怀疑的地方很谨慎不碰其它焊点重新焊一下。就这紧张的一头汗!折腾结束,估计电视还可以服役一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问题多于是出现在这方面,检查一下显象管后面的线路板,特别是加速极引线焊点(从高压包引出有三根线,一根入显象管,另一根焊接在显象座聚焦极,剩下那根焊在线路板上的)。另外高压包上面有两个电位器,一个是调整聚焦的,另一个是调整亮度的,有时可能是亮度调整电位器有接触不良现象,快速施几一般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B:
楼主去买台把 追才80元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