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个离奇的想法

楼主(2011-06-12):
大家都知道6EX的R146IP接收机吧~长长的天线~看着碍眼~还不好固定~~
我有个想法~直升机用这个接收机可不可以把天线给剪了 剪成2.4G接收机的那种长度~如果不能剪~可不可以把线盘起来~塞在底盘上

网友A:
不可剪
可盘,请盘

网友B:
 可剪,剪完等着失控好了!!一般脚架上不是有放天线的管子吗,盘起来放到脚架上

网友C:
剪了告诉效果

楼主:
 我也不是想剪~是上次装机不小心把天线给扯断了 我用胶布给包上的~所以我才会想出~剪了会怎样
天线盘起来是不是就没问题了?我不想放在脚架天线管上~那个也太难穿了~ 盘起来放在哪里比较好~

网友:
我用天6玩车的时候试过,至于结果嘛。前部完全变形

网友D:
跟着潮流走,剪1寸平头装。 直接上2.4G啦

网友E:
可以绕在脚架上啊

网友:
剪了失控的

网友F:
剪掉收集信号不强鸟

网友G:
对,支持直接上2。4G。

网友H:
上2.4G就OK

网友I:
不但不可以剪掉,而且长度也是有规定的。盘着也不行的。

网友J:
有效长度和波长有关系的,没事不要乱动

网友K:
你应该给他 把里面的线丝包出来 。。。做个平安节

网友L:
楼主..大个仔洞房不要问老爸...試試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