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电子点火器拉烟

楼主(2011-06-12):
各位大虾,我用的是天7的控,现在想再飞机上装上冷烟火进行拉烟,但不知如何设置。
用的是简易的电子点火器,之前看他们好像装在5通道上的,点火器的两根线接烟火的两根线,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在
遥控器
设置?
有知道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对着我的贴,DIY一个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423

网友B:
 我的是Futaba9通,用开关通道6、7,一个弹100G重量,飞的不是很稳定,少用了。

网友C:
直接接在一个空闲通道即可,有可能需要设置下通道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