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能冲什么电池

楼主(2011-06-12):
li-po和li-fe我知道,li-ion可以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类型的电池能冲呢。谢谢

网友:
只要是锂电池都可以充,设定好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一、锂电池按外型分:有方型锂电(如常用的手机电池电芯)和柱形(如18650);
二、.锂电池外包材料分:铝壳锂电池,钢壳锂电池,软包电池;
三、.锂电池从正负极材料(添加剂)分:沽酸锂(LiCoO2)电池或锰酸锂(LiMn2O4),磷酸铁锂电池,一次性二氧化锰锂电池;  另一分:锂离子LIB,聚合物PLB
四、.不同的性能用途方面分:
一次性---锂锰电池--扣式3伏电池
高容量(高平台)--用在手机数码产品上
高倍率;---用在电动车和电动工具上及飞机模型
高温;---矿灯,室上灯饰,机器内置后备电源;
低温;---室外环境,北方(冬天)南极;

那这些都可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