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期末考了·考完准备入手像真直升机··求老鸟推 ...
马上就要期末考了·考完准备入手像真直升机··求老鸟推荐····

楼主(2011-06-12):
单桨6通的·像真度稍高·价格便宜·的··

楼主:
450级左右的即可··小了不抗风·大了太蛋疼·

网友A:
多看帖子

网友B:
据说有一款EC135六百都不到,只不过尾桨不是用变距是用电机

楼主:
复习啊·哪有时间看那么多帖子··
还有·一个个帖子都不是像真机··我怎么看啊·就算是·也是很贵的那种··学生党玩不起·

网友C:
嘿嘿,要像真要6通还需要米少,看来有难度。

网友D:
建议LZ别买像真的了,摔一下伤不起啊

楼主:
我喜欢直升机·就喜欢它的外形啊··
算了·先买架450级练习机先练练技术再说吧·不然·飞惯了固定翼飞直机注定悲剧啊···
那么··到手飞的450级直机有没有什么性价比好点的呢·

网友E:
找台450套个壳,问清楚是不是一样的型号

网友F:
看到了9楼的贴子,我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网友G:
按LZ的要求,只有esky的机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