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飞机

楼主(2011-06-12):
500飞机,以前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飞机共振很大,真换的主轴横轴,用的冰人侧板,推力轴承,蝎子电机,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就是解决不了振动问题,总是在油门百分之40处震动,导致MB无法正行工作,飞机起飞就往右翻,尾桨和大桨全部都做了平衡,尾桨一片4克,大桨一片是72克,同时也把朋友飞机拿了过来,更换了除了冰人侧板外的全部东西,问题依旧,请各位朋友帮帮我,我被折磨的没有办法了。

网友:
同情,500没玩过,帮你顶起让有经验的朋友帮帮你。

网友A:
桨夹轴承,中联,尾桨夹轴承,尾中联,重点检查

网友:
给500加个练习架,让500飞起来一点,看看还翻不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夹轴承,中联,尾桨夹轴承,尾中联,重点检查

  特别尾中联。

网友:
我用了2片海绵来减震,一片是灰色的一片是白色的,灰色的在侧板上白色的在MB上。仅供参考

网友:
标题

桨平衡不是克数的关系啊……用个桨平衡器试试

网友:
 拆掉旋翼头试一下。然后拆掉尾中联试一下,找找原因

网友:
不懂帮顶!!! 我也来捡点经验!

网友:
换整个尾管组件!

网友:
震动不是旋翼头就是尾波箱……

网友:
桨怎么做平衡的,别说就是称哦,那是做不了平衡的

网友:
重点检查中联和桨夹,尾中联和尾桨夹

网友:
我刚玩500,也上mb。
一开始平放mb,怎么起飞都往一边倒。
后来吧mb竖放,斜盘感度旋钮(第一颗)调小50%。现在顺利飞起来,从来没检查过平衡什么的。机子也有震动,也没见mb失灵。供参考

网友:
来学习,问题解决了要来说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