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单山与双山的问题?

楼主(2011-06-12):
本人新手,刚接触床,有些问题不懂还请大家多多解答。
潜水了1-2个月看见大家说的单山双山之类的,说双山比单山好,但是看见这个双山怎么感觉和单山基本没什么区别,大家请看图。
如图1、2、3、4位置。首先说1的位置,也就是大山顶的部分是完全没接触在大托板顶部的也就是空的,依靠2边斜坡滑动,所以就少了一个面的支撑耐用程度应该会打折扣吧,这样的设计是为什么?然后是234的位置,也就是小山,这个小山是完全与大托板不接触的,只能用在尾座上面,难道这个小山就为尾座设计的?这样一来大托板接触的还是一山一矩与单山基本是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尾座的小山?请大家解答谢谢。

网友:
这个是单山(一平一山).  另一山是尾座用的.  看挡屑条的外形和安装位置!!

网友:
1位置叫砂轮越程槽,设计它应该是为了方便磨削托板V型面。我觉得把这个面也作为支撑面的话效果不会太好,承力难以均匀,磨损也不一致。好比两个和尚抬水好好的,中间又冒出个小和尚来扛一下,力道很难掌握好吧?呵呵。其实我也不懂,自己瞎想的

网友A:
如果1那里不空的话就顶到了,就不能利用导轨的斜面自动消隙了,就不能在磨损后自动补偿了,就不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两斜面形成均匀的磨损而造成单边磨损,影响精度。234没必要接触,要是接触的话制造起来非常的困难,因为要三个拖板上的导轨槽或面接触点都接触到床身上的导轨,难度可想而知,就象四个脚的凳子效果没三个脚的好,四个脚不但要求地面平还要四个脚一样长,放地上还没三脚的稳,只是承受能力大而已,人坐上边是动的不稳固的椅子能承受再大的载荷有用吗?所以要么象国良的双三,要么一山一平面,楼主这个双山是指燕尾单独使用的山,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尾座对中心线的重合要求很高,尾座也用拖板的山的话当拖板山磨损了就低了下来,钻的孔没精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解得非常详细,学习了 !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LZ的机械结构设计方面有待加强。。。

网友(2012-08-25):
2、3、4山轨应该是尾架的轨道和中拖板完全不接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1那里不空的话就顶到了,就不能利用导轨的斜面自动消隙了,就不能在磨损后自动补偿了,就不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两斜面形成均匀的磨损而造成单边磨损,影响精度。234没必要接触,要是接触的话制造起来非常的困难,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