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把亚拓新款多头内六角螺丝刀,说说使用感受。

楼主(2011-06-12):
继上次买了给力工具之喜路宝球头钳(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8806)之后,又搞了一套这个亚拓标号HOT00002的螺丝刀,淘宝上问了好几家都没货,几经周折才买到。
以前对工具要求很低,买了把SKYA的1.5mm内六角螺丝刀,勉强能用,结果拧花了N个1.5的内六角螺丝后刀头也磨损了,后来看到群里某篇帖子讲拧花螺丝是刀头尺寸公差的问题,于是败家买了这个,果然用着很顺手。

刀柄外观浅咖啡色,表面磨砂处理,握持手感很好,刀头收纳座是塑胶的,刀头插在里面一般不会掉。

刀柄前端滑套向外拉就能装卸刀头,安装位内壁有个弹珠用来紧固,最里面有块磁钢吸住刀头,拆装还挺方便,同时磁钢的磁性通过刀头传导,可以吸住螺丝。

刀头精度和硬度都不错,侧面还打了标,值得一提的是十字刀头很好用,拿450上的十字螺丝试了下,拧起来挺省事的。

网友:
十字不错,我也在用。

网友:
多少钱买的吗?

网友:
吗 的就是太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5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劳永逸了,好工具的投资还是值得的

网友:
贵,但可以避免许多拧圆

网友:
不错,我也在用,就是的刀头没有单独买的。1.5的始终是耗材。

楼主:
回复 网友C:

TEAM-C 1.5MM电动螺丝刀用内六角螺丝刀刀头看着挺像,应该可以换上,搞不好亚拓的就是那儿代工的。
其实刀头精度和硬度够了,只要不拧滑就不怎么费刀头。

网友:
1.5MM我已断了2支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投资是值得的

网友:
关键是1.5,其他的买镀钛合金那种差不多可以用一辈子了

网友D:
哈哈

SKYA能拧花了N个1.5的内六角螺丝厉害。刀头不错

网友:
上面打标标错了吧。。。
还是说标的是螺丝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SKYA能拧花了N个1.5的内六角螺丝厉害。刀头不错

SKYA和很多国产牌子一样,不是硬度的问题,而是精度的问题。

很多国产牌子都是内六角的公差太大,导致其六边形偏小,因此拧起来就像图上那样(画的比较夸张),因此很容易刮掉螺钉内六角孔里的一部分金属(毕竟做刀头的高速钢本来就是切削金属的),所以螺丝就花了,质量好的内六角螺丝刀刀头精度较高,1.5mm的内六角螺丝刀六边形对边距离一般都在1.49几,所以很不容易拧花。

网友:
感觉球形倒角好用

网友:
135不算贵了,现在ALZ、飞越的一套工具也要上百了。一套好的工具很重要,这个投资是必要的。

网友:
买旧款的还方便点,不用老是换刀头~~~~~~~~

网友:
看来我也要买套

网友:
买那种粗的,2个装的,拧起来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