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如何电亮3V的LED

楼主(2011-06-12):
24V要点亮3V的LED要串联多大的电阻?都忘的不知到哪里去了,记得有个公式叫分压法,好象要LED阻值才能得到,又没表,怎么算啊?

网友:
是不是手电里面用的那种大功率的led?
1w的led,电流300ma,3w的用1A电流就行
(24-3V)/led额定电流

楼主:
是一般的LED,做指示灯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般的LED,做指示灯用的。

七八千欧的就行了

楼主:
呵呵,在我的记忆中没有7803,谢谢大家,我去试试。

网友:
串个电阻就行啦,2K的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3不可以吗?

网友:
(24V-LED工作电压)/20MA=电阻值
(24V-LED工作电压)*20MA=电阻所需功率

看一下LED的颜色,上百度搜下,不同的LED工作电压和电流都是不同的,如果是24V交流电,先用24V×1.414在计算。

你提的问题太模糊,只能帮你这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在我的记忆中没有7803,谢谢大家,我去试试。
常见的最小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3不可以吗?

7803是何物

网友B:
7803 是开关型三端稳压模块,   DC TO DC 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803 是开关型三端稳压模块,   DC TO DC 模块
没有7803的,最低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7803的,最低7805。

看看能不能删掉。。。 图片删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3 是开关型三端稳压模块,   DC TO DC 模块

谢谢 ,刚刚“百度”一下 ,7803是开关型三端稳压模块

网友:
哈哈,我百度的正是16楼的图片,刚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3不可以吗?

有7803吗,我怎么没有见过

网友:
还真有7803  太强大了

楼主:
看了看,确有7803,看来偶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网友D:
弄8个串联,然后再串联个1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8个串联,然后再串联个10欧电阻

你以为我在搞生日派对啊,搞的流光溢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看,确有7803,看来偶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可能是山寨非标产品

网友:
有稳流模块,专业的都用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7803不要钱啊,作指示的发光管,你给它10mA的电流就行了、需串电阻(24-3)/0.01=2100欧。

网友:
DC模块有很多型号都可以用的,我推荐这个,性价比高,制作简单。

标示:主要由MP2307DN单片同步降压稳压器构成。该器件集成可调MOSFET,能够提供3A的持续负载电流超过了广泛的输入电压4.75V至23V ,MP2307DN电流模式控制提供快速瞬态响应和逐周期电流限制。一种可调软启动可防止浪涌电流开通和关断模式时,MP2307DN电源电流低于1μA 。该电源模块用途广泛,能用于LED,车载MP3、MP4等领域。用法简单,有电压输入和电压输出,外接可调电阻还可做成可调电源。

网友:
输入电压:官方数据为4.75v~23v。

输出电流:3a,峰值四安。

输出电压:0.925~20v

楼主:
串了个2.2K,可以用了,一分不花,直接从废电路板上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前辈太客气了 偶也是“百度”到的

网友:
5-10Ko的电阻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标题是7803,但图上的管子上写的又是7805?

网友:
指示燈接1.2k左近已可以,只要發光電阻大點也可以,7803以前好像見過,試過在市場找沒法找到,沒有這種規格

网友F:
DC模块不错,整想找个3.3V的3A直流电源,用来改造路由器,不知道楼上那个DC模块哪里有卖

网友:
要了解LED的额定工作电流 I,那么剩下的就好办了。

问题是如果是大电流的LED(照明级别的),从24v用电阻限流供一颗LED是不合适的。

而且3v压降的LED 往往就是功率LED,额定电流大,一般指示灯用的LED,压降1.8v左右,3-5mA电流就可以很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在我的记忆中没有7803,谢谢大家,我去试试。

就算有7803也要串电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78xx  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DC模块不错,整想找个3.3V的3A直流电源,用来改造路由器,不知道楼上那个DC模块哪里有卖

3.3V    DC模块应该是常见的吧,
偶只用过,见过,没有买过 ,那是采购的活,三端电源器件种类很多,不一定是78XX的,
0.8  1  1.25  1.5  1.7  1.8  2  2.2  2.5  3  3.3  3.6  5  6  9  10  12  15  18  24 。。。。。。。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要点亮3V的LED要串联多大的电阻?都忘的不知到哪里去了,记得有个公式叫分压法,好象要LED阻值才能得到,又没表,怎么算啊?
看最后一页老是提示未定义操作,请返回。
怎么一回事?

看最后一页老是提示未定义操作,请返回。

看最后一页老是提示未定义操作,请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