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700E的朋友,凤凰120A电调飞下来温度有多高呀

楼主(2011-06-12):
我今天的试飞了,悬停3分钟下来,电调电机都有六,七十度,正常吗

网友:
请问用什么测试的60 70°?

网友:
我用的Log软件察看历史记录~~~ 平均温度40-5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顶

网友:
悬停不应该那么高温度吧。你设定的悬停油门是百分之多少

网友:
跟我的比较不太正常,我的是飞下来基本没有温度,一点不烫手

网友:
很有可能是螺距和油门搭配不合理悬停油门65,螺距5度你试试

网友B:
兄弟你的飞机别在飞了。坛子里有好几架700E都着火了,你陈着还没着火前先把凤凰于120A出掉,换个160A的再飞吧。不过然太危险品了。那个大家活可不是玩钱,那是玩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飞机别在飞了。坛子里有好几架700E都着火了,你陈着还没着火前先把凤凰于120A出掉,换个160A的再飞吧。不过然太危险品了。那个大家活可不是玩钱,那是玩命啊!

160的也烧~~~

网友C:
我用160的很好,你要就换K要就换160的凤凰,120的赶紧出掉,出不掉做静态展示,120的凤凰千万不要用在700E上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160的很好,你要就换K要就换160的凤凰,120的赶紧出掉,出不掉做静态展示,120的凤凰千万不要用在700E上面哦

我从第一个120用到现在也没出过问题。以前700E是用80hv的,用普通桨也没问题,用3G桨累一点而已

网友:
还是劝你把120A的换了吧 我的120A 6月18号变成火凤凰了

网友:
我的两个凤凰基本3D模式下来温度都在40-60度之间,看环境温度的变化

网友:
我的凤凰飞下来温热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设定悬停螺距6度,油门65

网友:
看你飞的多暴力 多高的转速  不一样的

网友:
反正我的飞法下来 电机比较热  电调温的   气温是22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定悬停螺距6度,油门65

悬停螺距不用这么大的,这样的螺距油门没到一半已经悬停了,我的飞机才4-4.5之间

网友:
设置过低 电调负载反而大。。

网友E:
160a也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