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尾巴突然转动变慢 导致炸鸡 还有油门推大就熄火

楼主(2011-06-12):
为什么尾巴突然转动变慢 导致炸鸡 还有油门推大就熄火 谁知道这个还能修吗
排气管松了 会不会导致加大油门熄火 炸鸡的时候看到 排气管松了 还以为那里响
为什么飞的时候 尾巴 转动的时候 变慢
电池
是满的

网友A:
唉!可怜的人啊。
尾巴转慢如果不是皮带松了,或皮带轮打滑,就是大桨速度低,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不好,
我觉得主要是发动机没调好,富油,
还有检查你的尾舵机,看是不是挂了!

网友B:
看尾巴好像是风神的飞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挂哈 就是尾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 这飞机不行

网友A:
尾巴转速低,反应就迟钝!
单纯的尾旋翼转速低,皮带打滑,或皮带轮松了,
飞机再不行,一般3D还是没问题的,关键你的调机技术!

网友D:
换个火头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调才算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火头是好的

网友E:
低转稳定,高转能上不软就算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