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我的双流波箱半成品视频

楼主(2011-06-12):
没安装
电机
呢,只能看得出直行时把转向的差速器锁死,那就两边履带都一个速度

网友A:
手动够环保

网友B:
坑爹的,目前我还是看不懂双流的原理啊, 楼主的看起来不错,顶一个

楼主:
过两天安装电机,争取早点能动,今天试车的效果很好,很开心,总算能见到一点实际效果了。

网友C:
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双路双向混控电路原理一样,只不过这是机械混控

楼主:
直行电机在驱动轮中间的差速器输入,转向在中间差速器输入

楼主:
我自己的一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比如直行时两个驱动轮各以300转每分钟的速度前进,这时走的是直线,遇到转弯时,转向电机那里输入一个能使两个驱动轮100转每分钟转的力,那么这时两个驱动轮得到的力就是左边+100,右边-100,就是左边200,右边400,两个履带有转速差,就可以转向。另外这几个数都是可以调的,通过电调可以调节,无级变速

网友A:
一块钱加二块钱就是三块没错,但转速该不能这样加吧,原来200转再加100转也该是200转或低於200转,转速会被外加力量减低,这是我了解的,不知对否

楼主:
不对,因为差速器会把这100也加给另一侧履带,变成2个100在另一侧履带,所以1加1会变成0加2,动力不会流失,这是双流传动优于单流的地方

网友D:
看不太懂~就看到楼主青经暴起啊~

网友E:
我还是看的一头雾水,不明白,等待更深入研究吧

网友F:
没看明白直行时怎样锁差速器的

楼主:
我想试试用行星减速来锁,如果不行就用蜗轮减速电机,就我这个空间布局,用蜗轮减速电机,反而安装时很轻松,横置,找两直齿轮连一下就完了。现在是直行那部分比较折腾点,要把动力从车后部传到前面的差速器,还要绕过或是跨过中间的电机和齿轮,估计又要不少齿轮……折腾呀……
重新上传1个视频在一楼,比较直观点

网友F:
锁差速比较简单,把一边的输出轴和差速壳锁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
不用那样,转向电机工作时就是转向,不工作时就锁死差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