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机炸机,麻烦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1-06-12):
机头被电池撞碎了,电池变形,机翼被橡皮筋弄裂了一条口子....20多个小时的模拟器白练了
麻烦大家看视频帮忙分析原因
谢谢了

网友:
动力太小了,一直处于失速边缘,重心靠后。

网友:
同意沙发意见!给油了但电机不给力!是否桨和电机/电调没匹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中心靠后,可是一块300G的电池装机头还不行,万不得已才装的机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没敢大油门,朗宇2216KV1250 GWS9050 好赢30A,全机800G左右,手握着试过吊机,没问题

网友:
呵呵总结经验

网友:
飞机没选好。。。新手飞V型尾巴。。没到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中心靠后,可是一块300G的电池装机头还不行,万不得已才装的机翼

   你知道有个词叫 重心么 ?  还有 新手都会这样经常炸。你最好先有个心里准备。 炸着炸着就习惯了。

网友:
本人今天也新飞第一次,炸了。都没上天头朝地、电机座木板断了。还好电子部分没损坏

网友:
动力不足吧~~

网友:
1、重心靠后或尾翼迎角过大造成大角度抬头。
2、心里素质不过硬,不敢加油,最终导致失速。

其实,还是飞的越高越安全,越有时间调整。

网友:
新手飞你模型离地后什么也别管,先大油门爬高,飞到一个安全的高度再来调整微调。先让它飞高点才安全。

网友:
我认为主要原因为重心太靠后,其次再检查升降舵是否处于中立位置,另外建议手抛飞机时以水平方向掷出,除非你的飞机调OK,而且动力足.

网友:
新手不建议自己造鸡鸡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把电池放到最前边了,还是我手头最大的电池,经过论坛搜索发现好象没有其它方法了,需要机头配重吗?

楼主:
重心在什么位置最好?机身全长一米

楼主:
对了,我的电机安装角大约下偏十度,看论坛里最大好象是五度,是不是装反了或角度太大了?电机向下推不是可以把机头压下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敢大油门,朗宇2216KV1250 GWS9050 好赢30A,全机800G左右,手握着试过吊机,没问题

不知道你配的桨有多大?应为1047,这样3s电池最大推力可达1.5kg,电调小了点,天气热小心烧电调。800g机机不算重,朗宇2216 kv1250电机很暴力的。
还要仔细检查飞机的对称性和重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9050桨

楼主:
我的电机安装角大约下偏十度,看论坛里最大好象是五度,是不是装反了或角度太大了?

我的电机推力线大约下偏十度,看论坛里最大好象是五度,是不是装反了或角度太大了?

网友:
动力不足

网友:
电机下拉3度就够了,机翼安装角0.5---1度,尾翼安装角0度,重心大约在机翼弦长1/3处,浆别装反了,有字的一面向前。检查一下飞机看看差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在什么位置最好?机身全长一米

       无语了啊,飞机重心位置跟飞机长度没有关系啊!!!        楼主还是多学习点基础知识再造飞机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没关系,我是先测出重心位置才安装的机翼的,重心在弦长前数三分之一处

网友:
论坛潜水

网友:
新手是这样,刚起飞的时候怕出事,想赶紧飞起来再说,关键是这个时刻飞机的速度是非常低的,如果猛拉杆的话就会失速!!!
楼主显然是这个情况...视频我看了好几遍,大家可以注意楼主飞机刚离手的时候的速度以及飞机抬头的角度.....速度之低,抬头角度之大....如果你非要强行拉起来...必然失速...换成谁都救不了你....当然,推重比较大的除外了.

我建议楼主手抛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先加大油门,同时推杆,把机头先推平了....有速度以后....然后拉杆....再飞起来...在起飞过程中,副翼是用来保持平衡的..不该这么早就转弯....你这样低速低空失速炸很常见..

我入魔只有一个月....我飞机重,动力小...经常失速炸,..失速的时候慌了...越掉就越拉杆想飞起来,越拉杆就越糟糕....机身一歪...炸了.

反正这是我的经验,也不知道对不对,望高手指正!

网友:
我是高手我来说:电机太重,导致重心靠后,不是动力不足,报告完了

网友:
如果不行把机翼装后点,这样就可以了,如果配重,本来电机就不够力,在加就飞不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以个人经验分析:
起飞抬机头原因有三:
1、重心可能偏后,飞前应做无动力滑行试验调整重心;
2、拉力线方向不对,这是主要原因;
3、无尾翼结构飞机自稳定性差。
浆推力线方向在机翼重心下面,应当调整推力线方向,向下偏约5-10度。
V型尾不适合初学者使用。

网友:
感觉飞机速度还没起来就大角度转弯,高度又不够,就掉下来了. 应该先直接让它往前朝上30度角的样子爬一阵子,有了高度再转弯,摇控距离又不是只有几十米.新机第一把试手性能都不了解手感都没,高度也没就做这样危险的动作,连调整空间余地都没有.

网友:
重心太后拉,跟我一开始飞的有点像。而且马达也太大了,用2212  或2208都够 了,桨差不多

网友:
重心太靠后了,这种飞机,根本不适合尾推。。重新做一架吧

网友:
..........

重心靠后,操作手法不对,起飞后发现机头上抬严重,就应该推杆把机头压下来了,整个过程没发现有补救措施,飞机始终是失速状态,靠强大的动力硬顶着,最后玩完,别太相信模拟器,那只是个练条件反射的工具,模拟环境,客观因素远没实际飞行的多,要想把飞机飞好,相关原理和气动知识,是要多做功课的

网友:
动力太小了,头轻!

楼主:
谢谢大家,我调整好了,就是重心还有些靠后,下周再去飞试试

网友:
看帖要回!

网友:
失速~~~~不算秒扎~~~

网友:
感觉动力不足。。。

网友:
看开点,我两年里一直在炸机,哎无语 了

网友:
明显抬头了   而且动力老布足~

网友:
入门用翼龙吧,稳定性好很多

网友:
朗宇2216应该可以直接冲天了吧

网友:
无奈,看到一堆上来直接就动力不足的“高人”,实在忍不住要说些什么了。
飞机的飞行原理是什么,麻烦这些“高人”去翻翻空气动力学资料,固定翼飞机能在天上飞是靠动力吊起来的吗?
也怪现在的无刷动力发展太快,现在的飞机1.0的推重比都算小儿科,2.0 3.0只要你想,一样是轻而易举。实际上,这只能是惯坏了很多新手和不少自以为是的“老鸟”。不管什么类型的飞机,推重比没到2就开始嚷嚷着动力不足了吧。失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正确避免和改出失速的操作方式是什么?这些一天到晚喊着只要动力足板砖飞上天的高人达人来回答一下啊。新手起飞的时候升降舵一杆拉到底不放,倒插葱了还要来抱怨动力?
平心而论,楼主飞的那个机型,只要有0.6的推重比,就能称之为好飞了。从视频上看来,飞机一直处于失速边缘,这是没错的。但是根本原因在没舍得给油吗?动力是真的不够吗?为什么不从掷出的姿态和出手角度考虑问题呢?没有速度就强行拉起,看到掉高度就想着拉杆,那确实只有依靠和飞机本身完全不匹配的强大动力来实现火 箭一样的飞行了。
但是,你们自己想一想,自己真正学会飞模型飞机了吗?

网友:
又失速  配重 又不对

网友:
我认为首先是重心不对,而后是你操作问题 ,有些失速+错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