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膀断了,彻底断了,用什么粘?

楼主(2011-06-12):
泡沫的,大赛

网友A:
热熔胶,碳片加强

网友B:
竹条或者碳杆。用泡沫胶粘。 我的是小赛。翅膀也断过。直接用的筷子 加工了下。加强的很好。

网友C:
建议先插入几根粗点的碳管,再用胶粘,没有碳管用筷子也行。

网友D:
用泡沫胶粘,,用竹签插进去加强.

网友E:
方法真多

网友F:
用泡沫胶啊

网友G:
外面还要裹几圈胶带

网友H:
泡沫胶(或热熔胶)+ 碳杆(或竹签)对插 + 碳片局部修复
修复后很结实的,我做过,不亚于原有强度。

网友I:
泡沫胶 加竹签,大肉串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