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翼龙来FPV,选三通的,还是四通的?

楼主(2011-06-12):
正在纠结中,FPV大侠给点意见?说说哪个更适合FPV飞行。

网友A:
翼龙最好4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龙最好4通

为什么?能解释一下吗?四通的会不会太灵活,拍摄的不稳定?

网友:
我喜欢四通的,也是自己习惯用副翼啊

网友:
没有副翼 感觉像玩具

网友:
主要还是看自己习惯.

网友:
四通稍具灵活,一般飞行用副翼,航拍用方向舵~

网友B:
我用的是艾特三通和四通的混血儿,为了提升JJ的载重和滑翔性能用的是三通主翼,垂尾用的是四通的垂尾,这样改善了机机的安定性和灵活性,方向接在副翼上很好用的,今天大胆去市中心试飞翼龙,一公里后显示屏黑了整整五分钟,当时我直冒冷汗 在失控六分钟后,神机居然坚定的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艾特三通和四通的混血儿,为了提升JJ的载重和滑翔性能用的是三通主翼,垂尾用的是四通的垂尾,这样改善了机机的安定性和灵活性,方向接在副翼上很好用的,今天大胆去市中心试飞翼龙,一公里后显示屏黑了整整 ...

是失控自动返航吗?

网友C:
楼上的楼上单独开帖仔细讲下啊!

网友:
我用4通的而且设置成副襟翼混控, 没感觉到不稳定.

网友:
3通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减轻重量

网友:
好飞的情况下,翼龙载重几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楼上单独开帖仔细讲下啊!
视频正在整理,明日就可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艾特三通和四通的混血儿,为了提升JJ的载重和滑翔性能用的是三通主翼,垂尾用的是四通的垂尾,这样改善了机机的安定性和灵活性,方向接在副翼上很好用的,今天大胆去市中心试飞翼龙,一公里后显示屏黑了整整 ...

翼龙四通的红色平尾和三通的黄色平尾一样大吗?

网友:
不知道哪还有卖火焰翼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龙四通的红色平尾和三通的黄色平尾一样大吗?
平尾都是一样大的,垂尾红的大多了,我用KT板加碳纤片做的.

网友(2012-07-11):
满足基本飞行拍摄需要3通是可以的。
4通的好处是飞行的安全系数大了些。假设双副翼舵机坏掉一个,剩下一个舵机也可以副翼转向,方向舵机坏掉还有副翼舵机。相比3通机安全一些。
要想拍摄稳定转弯的时候尽量用方向舵大半径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