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不在四轴中心会怎样?

楼主(2011-06-12):
FY90Q悬停X模式。
今天做了个Gopro的固定座,准备带套上阵。比较重不知道飞起来会不会严重向前倾斜啊?T6A的微调有限哪

上周把机架一跟铝管摔断了,今天削了木条接上,但愿能撑得住!

网友A:
没问题 前面的电机负载大点

网友:
如果偏的不厉害 一般没问题     就是刚起飞困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前面的电机负载大点

离重心近的电机负荷大点

楼主:
怕起飞比较困难

有空飞的时候用个砖头放上去试试先

网友:
起飞困难~~慢起飞,会向前冲,~!
快起飞,又会不知道一下飞到那!
要打微调。。前面的电机发热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遥控器被abin拿去检测了,手头只有T6A呐。这玩意还比较争气,没有出现比较意外的失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XXD+T6A,俺自己都有点心虚呢

网友:
这样的话肯定会有负载轻重之分了。也就是重心朝哪个电机偏,那个电机肯定转速会相应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