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fy450pro故障

楼主(2011-06-12):
尾巴老是左右来回的摆!福特吧401
陀螺仪
亚托ds520尾
舵机

网友A:
感度太高了,调低点

网友B:
401是不是螺母版?

网友C:
检查尾巴看下有没虚位!

网友D:
尾巴一直是个大问题

网友E:
金鱼尾,先排震如果还有就用扎带把陀螺仪扎住记得不要太紧,如果还有在把感度降一点。

网友F:
怀疑是 GY4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