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同步带的问题!

楼主(2011-06-12):
同步轮同步带如果没有打滑虚位,有精度之说么?即是说M5的有没说比M3的高精度之说?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只知道会受力被拉长,所以尽可能用宽的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只知道会受力被拉长,所以尽可能用宽的同步带.

但是同步轮如果半径精度不好的话,传动比例是不是不精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厚1cm,宽大概是8cm,齿距看样子1cm。

你是机械工程师?

网友:
传动比例可以通过软件里的电子齿轮速比来调整(整数改为带小数),只要实际行走结果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3M5M的同步带是普通精度的型号,精度高的应该有渐开线预紧的,3M5M传动带与轮有间隙,有微量滑差或者干涉

楼主:
就是说买对个一比一的轮,怎样才能保证是两个轮一样大,如果其中一个轮半径稍微有点不同,那传动比肯定不同的!有没有像滚珠丝杆那样有P5 P7等的国标精度标准

网友C:
同步带传动比是按大小带轮齿数决定的,和半径精度关系不大啦!
精度差10丝,是没有影响的,齿数比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传动比是按大小带轮齿数决定的,和半径精度关系不大啦!
精度差10丝,是没有影响的,齿数比不会变的!

真的吗?如果把同步带和同步轮换成摩擦系数大点的楔形带轮,那两个轮半径有点差异都不影响传动比吗?一直疑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