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飞机求推荐

楼主(2011-06-12):
我前期做了两个微风,飞着感觉还不错,但场地要求太高不能在小区广场上飞,每次都要跑到大学城操场去。
现在想做个KT或者EPP的3D机玩,找了一些图纸不知道哪款最适合
要求如下:
1、没有室内场地,可以在室外小广场微风的情况下飞行。
2、重量不要求很轻,200-400克都可以接受。
3、适合3D入门,耐炸。
4、速度一定要慢,尽可能的慢,慢到步行速度最好。
请各位推荐一款,如果有制作过程、图纸以及配置最佳,非常感谢!

网友A:
做200g的比较合适,配置:2205+10A+9047+2S 800mA

网友A:
机型:index比较好飞

楼主:
200克的室外飞抗风性能强么?想做个3级左右风也能飞的,毕竟无风的天气太少了。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916&
如果是純新手,用這個入門也不錯. 以後再想法把機做輕到200克以下,新手不建議做那么輕的機

网友C:
目前没有适合楼主条件的机型~~~

网友D:
我在TB上看到的330起飞重量怎么有350到450克?可以飞不?

网友E:
小丑鱼最合适

网友F:
大点好些

网友G:
自己用EPP做个板板机,然后用XXD2212,KV1000,,3A电调,1047桨,1300mah 3S电池,这样下来起飞重量400g左右,飞机翼展90cm,室外OK,我就是这样的飞机,呵呵,吊机可以从头吊到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