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611的使用

楼主(2011-06-12):
我装在700E上,现在的状况是抖尾巴,正常模式都还好,切3D了以后,有点抖,猛的转向,停住会抖的很列害,,,感度调低了就锁不住了,做侧摆会甩尾巴,我用11X在3D感度是50
求高人赐教,飞机本身震动很小,可以说没有

网友A:
11X在3D感度是50,这感度是控上还是陀螺仪的放大器上,如上控上的值就是不锁尾了,是放大器上显示的值感度高了,3D感度放大器上38左右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个值是控上的,之前用的是701 ,以为是一样的,看来自己搞错了。。

网友B:
LZ拿GY611当GY401,不看上面的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