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奋战,看看我的SPORT的布线及升级改装

楼主(2011-06-12):
经过几天的奋战,又是电钻又是板挫的,终于搞好了SPORT。升级了飞越的金属加长电池板和一体化主轴座(更换了EZO的轴承,飞越的轴承真的不行)。仿冰人的机头罩固定支柱升级套件,自己用玻纤板做了机头罩固定支柱固定套件,这样就可以防止炸机后2mm顶丝断在主轴座内!
买了YT的小齿,真的非常不错,小齿带金属套,而且外径是标准的64.8mm,希望国产也可以做带金属套的小齿,并且外径可以到标准的64.8mm!
同时买了ALZ的大齿和小齿,ALZ的大齿和小齿精度和做工也非常的不错,小齿的外径为64.6mm(希望可以进一步提高精度,模具精度和注塑冷缩量)
不废话了,看图!

齿轮内带金属套了!真的不错精度更高了!希望国产赶紧出,并且小齿进度能做到标准的64.8mm(把模具精度提高 ...

齿轮内带金属套了!真的不错精度更高了!希望国产赶紧出,并且小齿进度能做到标准的64.8mm(把模具精度提高 ...

楼主:
继续

继续

注意看机头罩固定支柱部分^_^

注意看机头罩固定支柱部分^_^

楼主:
继续

继续

注意看机头罩固定支柱部分^_^

注意看机头罩固定支柱部分^_^

SPORT的底板为啥这么短?!回头给他用玻纤板加长!

SPORT的底板为啥这么短?!回头给他用玻纤板加长!

网友A:
标题

楼主请继续放图!!

楼主:
继续

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继续放图!!

你也太快了吧?!
对了,全机螺丝几乎都换成不锈钢螺丝,怕了发黑螺丝的容易断!差点儿毁了我几个件,主轴座毁了一个,因为里面有2mm顶丝的断丝,搞不出来。日

网友B:
LZ SPORT 的主轴下端为何多出一截! 看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SPORT 的主轴下端为何多出一截! 看花了

非奈克斯的主轴,比常用的轴长一些,而且主轴的中间没有主轴固定环的开槽,光轴一根哈哈哈中联和齿盘的孔
这个飞机是收回来的,有些配件坏了,自己杂交了一下

网友B:
   图中红箭所指的后机身上下连接铝块!  前后装反了吧!

网友:
阳台下眼睛真犀利

网友C:
一体化主轴做应该换成冰人的一体化推力主轴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红箭所指的后机身上下连接铝块!  前后装反了吧!

不知道原厂的啥样,这个收回来就这样,今晚改正!谢谢阳台虾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体化主轴做应该换成冰人的一体化推力主轴做

我买的时候冰人还没出这东西,而且冰人的东西太贵了!

网友:
好像有点乱

网友:
舵机线 完全可以从里边走。。
外边走。看着有点乱。

楼主:
外边走线维修方便^_^就全都走外边了

网友:
布线可以走里面,好处是炸鸡不会把线皮刮坏,而且看起来也整洁很多。测电器不用挂在侧板上,那东西报警不准确,一个喇叭的声音也小,记得下次买两个喇叭的 。不知道LZ有没有给机身测量平衡度,你那些配置再加一个测电器,很有可能尾重头轻,如果一定要安装,先测一下平衡(副翼与机身成“十字型”装上电池和头罩双手食指提起副翼就能看出是头重还是尾重)然后再选择安装在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

网友D:
那个测电器是我自己做的,测量非常准确,校正过了,还带舵机测试功能。
今晚试试前后平衡的测试。
谢谢LS所有大侠的指点!

网友E:
请问齿轮那里搞的?

网友F:
布线可以更好……

网友G:
布线实在难看
电调好眼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