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天行者组装

楼主(2011-06-13):
好久好久没到这个论坛上来了,不是因为停止了飞行,而是因为玩的东西太多了,没有时间到坛里来看贴写贴。最近因为小儿子五周岁生日,非要我给他买一架飞机:“要真的可以遥控飞在天空的飞机,而且又不能太大的”。所以在网上找了好几天,相中了这架mini天行者。准备认真一点地摆弄一番,所以写个贴当成过程记录。
     今天晚上顺丰刚把mini天行者送家来,打开一看,确实很小巧很可爱的,总重量差不多一百克(不计小配件的话机身是96克),上几张照片为证,明天有时间再开始组装,过程再上照片。

楼主:
实在有点忙,每晚要很晚时候才有时间做点模型的事。继续前面的话题,先说说mini天行者机翼吧,原机翼预备了加强碳纤片,是1*5mm的,机翼上也开了槽。

出厂时开的槽有些大,碳纤片放进去要填好多的胶,划不来,所以加多一片0.5*3mm碳纤片,插进去正好比较紧,合适,加入适量的502胶,可不要加太多了,那样太浪费了,也增加了重量。几秒钟时间搞定,比现在说的快多了。

楼主:
接着装上两个副翼舵机,我用的5克的舵机,本来可以用更轻的,但手头只有这个型号的,将就吧,质量一般,声音很大,不知能用多久,到时坏了再换吧。
装好这后称一下,重量是65克,比原来重了快20 克,不得了,重量就是几克几克的增加上来。

楼主:
接下来装马达了。
刚刚买回来的小马达,考虑只能装小桨,所以KV值选的比较高(KV32000)。
这个小马达型号是2020,尽寸很小,也很轻,只有10克左右,卖家标28克,功率72W,肯定是标错了,不过试了一下,用7.4V电,推力还不小,在家不敢加满油,怕射桨。

与AX的1806N相比,重量轻了十几克,不过估计推力也会小一些,不过看样子很可爱的,正是我想要的,好不好用,后面飞了才知道。

机翼后端有马达安装平台,先用502胶粘上一块合板。

这样装上电机,飞不了几次,这块板就要掉下来的,所以要做些加强,我用0.03mm玻纤布25*80一块,再用环氧树脂胶粘牢。

几个小时后基本干固,可以打孔,就这个样子:
这个办法增加不了1克重量,但效果很好,我在AX飞翼上用过,挺管用的。

装上电机后就这个样子,不过这个电调不好用的,正在买好盈10安电调,回来再换上去。

网友:
搬个凳子坐着看。那个电机座加环氧的工艺不错,俺也要好好学习实践一番。

网友:
mini天行者是EPP的吗?不然怎么可以用502胶水?

网友A:
等待楼主大作,呵呵

请问一下楼主0.03mm玻纤布哪里买的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EPP的,是EPO的,用料还不错。EPO材料是可以使用502胶的粘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待楼主大作,呵呵

请问一下楼主0.03mm玻纤布哪里买的阿?

也是在淘宝上淘的,一般卖环氧胶的店也会卖这类玻纤布和碳纤布的。

楼主:
再看看机舱部分,空间还挺大的

打开看看,然后再在相应位置用502胶粘上配送的磁铁和铁片:

楼主:
尾翼的处理和舵机安装

尾翼处理,主要是方向舵面绞链安装,原设计可以利用EPO直接作为绞链,不需另外安装的。但用不了多久,EPO绞链就会断裂,所以我还是接方向舵面切下来,装上两个专用的纸活页绞链,这样可靠很多。垂尾固定面顶端原留有舵机安装位置,装上5克舵机。

通过延长线装舵机线延长到机舱里面,装上水平尾翼和舵机连杆,在机机舵侧面预留位置装上方向舵舵机,装好拉杆。
装上接收机等配件,接收机是新买的天地飞2.4G 6通接收机,重量只有6克,还接小巧的,当然也可装天地飞2.4G 4通舵机,只有2.7克,更轻,不过我是准备装上平衡仪给小孩玩的,所以还是选了个6通的接收机,还剩两个通道留给平衡仪用。

电池选用400 mah 7.4v 锂电,重量是24克。这样组装完成后起飞总重量是在194克。

楼主:
但是重心不对,又重新做了调整安装

全部装上后,发现重心太靠后了,可能原设计是要用来FPV用的吧,机舱要装比较多的设备,但现在只用了小电池,所以重心自然靠后。为了前移重心,也为了使飞机起飞重量不致于过重,所以把升降舵舵机和方向舵舵机干脆都移到机舱中部,差不多是在机翼前沿前面位置,然后全部通过0.5钢丝传动,原配的钢丝不够长,只好用1.0钢丝延长(都在机舱里面),照片中可以看到0.5钢丝拉杆与1.0钢丝拉杆连接部位。
把原来舵机安装位置用EPP块补平:

网友:
太漂亮了。一定学习!

网友(2011-10-18):
才炸完,纪念下。楼主装得很漂亮

网友C:
好机 不错 想要一台

网友D:
不错!!!!小孩喜欢

网友E(2012-10-20):
是个烂尾楼工程?

网友C(2012-12-27):
这机机 应该很好飞。

网友F(2013-02-02):
最近刚从箱子里翻出一套还没装的,干脆装了当公园机吧

网友G(2013-05-03):
留贴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