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飞丢实用手册,大家一起补充经验教训

楼主(2011-06-13):
FPV超视距飞行最重要的是设备可靠,保证设备可靠只有靠人对设备的检查,看到很多人丢机总结一些经验如下:

1、载机部分
a、FPV飞行需要有一架稳定的载机,确保飞行稳定性,如果是自己做机或者第一次上设备一定好熟悉自己的飞机性能,包括加载设备后的各种性能,包括失速、俯冲等;熟悉飞行之前不要超视距飞行。
b、载机电池的飞行时间,各种风向条件下的安全飞行距离,看到很多人飞没电就是因为太兴奋而没有注意飞行距离和时间。(遥控器需要设置定时提醒)
c、载机的上的动力设备,舵机等要安装稳固,使用可靠的产品,电调给与足够散热。设备线路布线合理,各种设备间避免干扰。
d、优良的载机是后续飞行的最大保障,也是设备的安全保障,确保载机和机上设备组合是最优的。

2、FPV设备部分
a、自动返航系统:超视距飞行最重要的安全返航,那么选择的设备一定要有自动返航设备包括osd设备,且是经过测试可靠的。
b、地面录制设备:地面显示系统选择有防蓝屏的设备,信号弱是很正常的事情,导致的蓝屏很影响安全。地面录制设备将在万一丢机的情况下帮助找机。
c、平板系统:要有经过拉距测试平板系统确保能在远距离有良好的图传信号。(自动跟踪天线或人工跟踪,人工跟踪需要事先规划好航线)
d、GPS追踪系统,在万一丢机时找机定位用,地面录制设备在远距离一定高度下将无法获得好的录制效果,需要GPS**经纬度辅助。
e、使用稳压电源给机上图传供电,在动力非空载时电压可能很低,尤其是3s电源下,导致图传供电不足,导致信号丢失。
f、遥控器距离测试,了解你的遥控器的稳定遥控距离,可以选择72Mfutaba 8通以上遥控器,二次变频接收机,不要超出稳定遥控距离的80%。

3、飞行前检查部分
  飞行部分检查是最重要的部分,很多飞友正是这部分某些步骤出了差错导致丢机。

a、起飞前飞机检查,飞机各舵量情况,各螺丝、接口是否紧固。
b、电源检查,遥控器,飞机动力电源(图传电源),摄像机、地面站电源等检查是否电压正常。
c、72M设备是否有同频,建议选择人少的时候飞行,模友多,围观者多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事情。
d、gps**开启并安装到位,地面录制设备打开并开始正常录制。
e、确保场地开阔,没有高障碍物,并提前熟悉好空中所见的地形,并掌握风向情况,大风情况下取消飞行计划。
d、图传天线需安放在没有阻挡的开阔地,没有人员和其他可能的阻挡。
f、需要事先规划好航线和飞行计划,飞行时严格按照计划飞行。

4、测试飞行
每次超视距飞行前,需要检查各电气系统正常,需要先巡航一周确认设备ok后再起飞。
a、确定飞机各舵机正常,电机正常,自动平衡飞行正常(有次电机起飞后发现已经烧掉了)
b、确定osd gps搜星正常,高度正常。
c、测试遥控器拨位开关控制自动返航正常,确定关控自动返航正常。
d、飞行1圈切自动返航确认正常后,第二个起落方可进行远距离飞行。
e、每次飞行遥控器定时提醒,避免兴奋导致超时电池耗尽。
f、发现隐患解决后再飞行,没有解决取消飞行计划。

5、飞行安全
飞行中的不安全因素也非常多,常见的有以下情况需要避免。
a、飞行高度,开阔场地远距离飞行大于1km后需要保持200米以上的高度,300米以上最佳,周围有建筑物则需要更高保证返航安全。
b、不要选择繁忙道路楼宇以及重要场所上空飞行,楼顶干扰信号源较多,且万一丢机导致地面人员危险全。
c、大风天不要飞行,不要在海边飞行,丢海里去了基本设备都会完。
d、飞机不要飞到障碍物后方,图传天线对准飞机航线方位,必要时有人辅助。
e、一旦发现信号异常需要快速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如调整天线,调整航向,提升高度,如是距离过远则立即返航。
f、飞行时密切关注各OSD指标,特别是飞行姿态操作发生异常时,如短时自动返航,则应立即返航。
g、直线离家飞行距离不得超过电池有效使用容量的60%,给与40%的剩余容量返航以及紧急情况处理。(保持一定高度将有利于安全返航)
h、飞行不要做特技动作,保持安全速度和高度,按照飞行计划保持航线飞行。

6、紧急情况处理
紧急情况发生时,切要保持冷静,分析原因,并尝试解决方案。
a、视频信号开始发生干扰时,应首先调整平板位置,尝试改善,如没有效果则应立即尝试调整飞行姿态尝试改善发射角度,并调整航向返航。
b、干扰强烈无法识别图像时,首先要根据遥控器距离范围判断是否可控,如可控则打开自动返航开关。
c、如果飞行距离超过遥控范围或因其他干扰遥控无法遥控,而视频正常时,则可尝试关闭遥控尝试自动返航。
d、飞机电池容量不足时应立即返航,应尽可能以小油门通过降低高度来获取速度,合理规划使用剩余电量。

    以上仅供飞友参考,欢迎补充批评指正。希望大家都不飞丢机,安全第一。

楼主:
关键还是执行,很多朋友应该知道上面这些,但偶尔总会忘记其中个别项目,就像我们做工程一样,我们需要一个check list,列出来检查项目打印出来,每次飞行做例行检查。和开真飞机一样了,呵呵,不过也保证了安全,飞得放心,飞得开心。

网友:
详细,学习吸收。。。

网友:
标题

好东西,顶一下

网友:
是在是太详细了
码字辛苦啊

网友:
标题

楼主不会和我一样做弱电的吧!
贯彻执行很重要啊!

网友:
收下了,做为FPV守则熟记心中,按章操作

网友:
300米距离的遥控门铃 + 防盗GPS

网友:
还有个

遥控的失控保护一定要设置正确啊,不然飞丢就后悔去吧

网友:
密切关注风向,地面站应该设置在飞场下风方,必须在上风方范围飞,以防丢机~

网友:
总结很详细 ~

网友A:
真的很有用,不错,学习

网友B:
感谢 做个表格 飞行前检查

网友C:
FPV最好不要单飞,要有助手(最好是二个),也需要保障车辆,昨天我去市区飞,因高楼挡拄视线,无线号黑屏足足有五分多钟(我浑身直冒冷汗啊) ,还是我的二个助手得力,一人开车一人扶着平板,把车开到公路上,才有信号,然后通过显示雷达把机机引回家的

网友D:
IS,我还以为你的飞丢了

网友E:
一没图像 我直接打自动返航 ,不像楼主说的去尝试调天线,好像有贻误战机之嫌,说话直接,请见谅

网友F:
根据楼主的.制作起飞程序清单表

网友G:
图像干扰或黑屏我直接打自动返航.

网友H:
光看标题就应该顶一下。

网友I(2011-07-21):
防飞丢实用手册,大家一起补充经验教训 ding

网友J:
LZ辛苦,不过还是建议LZ制作成EXCEL checklist

网友K:
我的口头禅:人教人教不会,事实教人才教得会!有的人就是不听劝,多谢楼主提示。

网友L:
以上全做到了还不行,还忘了一条炸鸡了!
补充:
1、起飞前检查平衡仪状态,必要时进行陀螺仪校准(长时间不用,或者温差超过30度以及不正常偏移时),一旦发现异常停止飞行,进行检查确认。
2、发现有较大电磁干扰时,飞机飞行不稳定时,立即降落检查。

网友M:
标题
在飞机上留下电话,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找回飞机。当然,如果估计掉在人多的地方,那就不要开机吧!

网友N:
两次飞丢都是风大时飞,一开始不要一下飞远,要适应一下才慢飞远.还是就是人多时不太爱显了,一次飞丢是为别人表演我的飞翼拉满杆可以迫降结果迫降低了风大改不出炸机了,过去就找不到了.有一次用滑翔机为飞友顺风俯冲,从两百多米高直冲下来结果没拉起来,直炸地上,离两个1岁多的小朋友只有两米.教训啊

网友O:
呵呵 小心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