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悬停颤抖!!!

楼主(2011-06-13):
大虾们,请教个问题:YT 450 SPORT悬停整机颤抖,有点象脑抽风;大炸小炸好多次了,十字盘鱼眼有旷量,会不会这个问题造成的抖动??? 谢谢

网友:
 鱼眼轴承没那么大威力,看看斜盘是否抖舵,或者检查旋翼头是否顺滑,横轴,主轴有无弯曲!

网友A:
排震是门学问 要一点一点检查
首先拆下 主旋翼和尾桨夹 飞机拿在手上 给油  看是否震动
--如果不震  装上主旋翼 在看  如果震了 那说明是主旋翼的问题
--如果不震 继续装 尾桨夹(不带尾桨片) 看是否震动 如果震了  那说明是尾桨夹的 问题

网友:
舵机问题也很大啊
重点是检查舵机
球头检查是否松了

网友:
细细检查,看看以前的技术贴

网友:
转速低了吧

网友:
亚拓450看看主轴上的垫圈加没有,虚位大了也这样,上次有人把飞机所以配件换了才找到问题

网友:
给机机做个全面检查,排除一切震动

网友:
我还遇到过马达齿跟大吃盘咬合太紧震动,大齿盘不平震动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震是门学问 要一点一点检查
首先拆下 主旋翼和尾桨夹 飞机拿在手上 给油  看是否震动
--如果不震  装上主旋翼 在看  如果震了 那说明是主旋翼的问题
--如果不震 继续装 尾桨夹(不带尾桨片) 看是否震动 如果 ...

也不一定,大浆可以放大抖动,未必是大浆造成的抖动

楼主:
拆大浆和尾浆后试机 螺距舵机上下抖动,不知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有时间换舵机后再测试!!!  希望不是十字盘鱼眼旷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