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行程和中位是不是可以在控里调整?

楼主(2011-06-13):
斜盘是933,锁尾是Goteck 9257,控是2801pro
安装好
舵机
了。调机的时候发现,控杆在中位的时候,三个斜盘舵机有一点点翘起来,不是完全水平状态,尾轴上的滑套也不是在正中间,左右的行程也不一样。能不能在控里面微调呢?

网友A:
 斜盘如果仅仅是翘一点点,控里边微调调整!尾巴调整不能用微调,你要调节尾舵机和l臂的连杆长度,另外尾滑块中立点也不是在中间!!等你飞机飞起来慢慢体会吧!或者多看基础贴!

网友B:
是的
飞起来看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