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断刀与切槽刀的区别?

楼主(2011-06-13):
昨天去买机夹车刀,老板问要切槽刀还是切断刀,我心里在想,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吧?
于是买了一把切槽刀,刀杆是16X16的,刀片式2mm厚的,下午用这把刀加工一个深
度5mm,宽度5mm的槽,结果切到接近5mm深度时,机夹刀片崩断,刀杆下方也被磨损。
于是换刀片,重新开始,也是重新开槽,也是接近5mm的时候刀片崩断。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家帮忙看看,出出主意!

网友:
没图让别人出什么主意,

网友:
切断刀下方有半圆刀托, 槽刀没有或略有加强,所以槽刀不能切深但能左右轻微扫面.   假如用机夹刀,刀型不能弄错,  焊接刀要自己磨制正确.

网友:
估计是刀尖高度没有对准,刀尖低于中心高,容易爬刀崩刀尖。

网友:
所以不上图让别人怎么找问题

网友:
切断刀强度更高一点
切槽刀后角开的大,便于切削

网友A:
机夹刀片崩断,刀杆下方也被磨损。

你不是已找到答 案了嘛!

机夹刀每种总能找出一些说法,这样人家生意好作

手工刀,一刀打天下。这样手艺人才能活下去

网友:
同意手工刀

网友:
会不会买的是端面切槽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夹刀片崩断,刀杆下方也被磨损。

你不是已找到答 案了嘛!

机夹刀每种总能找出一些说法,这样人家生意好作

手工刀,一刀打天下。这样手艺人才能活下去

笨刀已经不能满足高速加工的需要了
如果让一同志在数控车(简易数控除外)上用笨刀
估计会发疯的

网友:
学习了,这还有区别哈。
以前加工,切断和切槽都一样用的呵,除非象9楼说的端面槽刀(需要特殊磨制成弧形)外,没觉得有不一样哈。
机夹刀为了防止崩刀,有的在旁边有个间隙,估计是为了缓解硬冲击的,别的到没发现有何不同。

网友:
我都一样用  人是活的 刀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