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斩鸡,请高手下菜(择日试飞,12楼更新图片)

楼主(2011-06-13):
连续2个晚上弄到11点,弄了大约1/3,按照枭龙为原型,蛋也看不出来了,JJ座舱那里有点歪,昨夜眼睛困没看清就粘上了,是哪个隔板有点宽,今晚回去收拾一下,全动尾翼,长870,翼展600,带电机现在重190多克,估计不带电池全重340g,板与板过度的地方没打磨,有点生硬,等全做好了再外边包层胶带估计就好看多了。

有个问题,本想桨电机固定到尾喷管上,蛋图省力,没做问喷,这样电机直接固定到JJ屁股上了,JJ屁股截面有点大,螺旋桨离的又很近,这样会不不会影响气流导致推力减小呢,我用的是3S1300mah电池  电机2208KV2600  5030桨
还发现个问题,KT板怎么不一样厚,主翼的板厚,其余部分的薄

楼主:
继续问,JJ重心在哪?是不是在主翼上面的那个小孔那里?

网友:
 坐坐藤椅吧

楼主:
自己坐板凳

网友:
JJ屁股截面有点大,螺旋桨离的又很近,这样会不不会影响气流导致推力减小呢

可能会.....翼展60的机用6-7寸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用大桨怕电调受不了,只要推力够,用5寸看看

网友:
先拿住翼尖全油门测推重比,超过50度可以飞,否侧不行
这个重量有点悬

网友:
可以试试6030    尾喷口阻挡  小桨效率不高阿
应该可以飞的  我做马头的幻影2000  翼展60  但是有600g+  能飞  也挺好飞的

就是没地方滑跑  手扔第二次飞的时候把胳膊肘打了  疼了好久

楼主:
择日试飞

呵呵,做了半个多月,每天晚上只能做一点点,模拟器也没怎么练,先练几次,过几天择日试飞,第一次飞啊,心里没底,大家帮看看JJ好飞吗?应该注意些什么?没装起落架,太麻烦,反正第一个JJ寿命也长不了,等先练练以后做的时候再装吧,带电池总重约400g。

楼主:
顶顶更健康!先自己健康一下

网友:
第一次飞?小心秒炸

楼主:
所以一直没敢飞

楼主:
下午拿到楼下试了下,开控,接电源,推杆,没反应,报警~~报警~~~一直报警,莫非是刚才接收机插头有松动,接收机在JJ体内用胶带包着,打开一次JJ机舱很麻烦————郁闷,原来是昨晚练模拟把晶体拔下来忘插了,上楼拿晶~~~~~~~

先检查舵,正常,油门,正常,走出500米外推杆,各舵正常~~~~

用手拿着JJ推油门,随着油门++++,那声音让人沸腾,油门推到顶,感觉一松手JJ就能出去,呵呵,技术不行,可不能松手。应该推重比过1。半油门试了一会,电机微热,但电调温度就有点高了,XXD的电调真不让人放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