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我的550e尾巴抖!!!

楼主(2011-06-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尾推顺滑?尾舵抖舵?旋翼头顺滑?看看有无卡阻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木问题,绝对不抖舵,尾推木问题,很顺滑~不过那个尾舵连杆,就是那根铁丝仔细看有点弯,怎么搞都不直,这个是不是应该笔直笔直的?是否跟这个有关?快崩溃了~

换碳纤拉杆~~

网友:
我觉得连杆问题不大
陀螺是关键

网友:
偶的550 50多个起降无炸机,但鸡鸡现在震得很,尾巴仍然刚刚的。偶用GY520陀螺。

网友:
检查1下尾浆夹2个是否有虚位及虚位大小是否不同,是的话这个问题要解决

网友:
换陀螺吧

我550 用780 有金鱼尾   换520 蛮好飞 现在100起落了 越来越好飞
我早就升级碳纤尾拉杆了  好贵 98一根

网友:
請檢查大齒盤和馬達齒間的間隙是否太緊

如果仍無法解決問題,麻煩你寄過來,我們為你檢修
連絡資料已發短消息給你,請查收

网友:
我换了尾舵机就好了,后来把陀螺仪也换了

网友:
间歇性的抖动 应该是尾控制部分某个点上面的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