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用过日本村田的陀螺仪?

楼主(2011-06-13):
这玩意怎么用啊?怎么把角速度转化为角位移呢?

网友:
村田是做陀螺仪传感器的,没听过有做整机。现在很多成品陀螺仪都是用村田的传感器的。

这个关系就好像是你用戴尔的电脑,但是里面是英特尔的CPU。一个是装配厂,一个是原件厂。

至于压电陀螺传感器如何感应,只要上百度什么的搜索“压电”这个关键字就能找到。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在不同加速度下两端有不同电势差的物质。这样,通过不断测量其两端电势差,就可以知道加速度。

网友:
低端陀螺仪用的都是村田的传感器,高端的多用SMM和美国AD的传感器,村田的传感器,温飘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网友:
微电子学的不好。角速度通过积分算法就能得出转动角度的。

楼主:
他输出的是速度信号。怎么得到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输出的是速度信号。怎么得到位置?

这个和电子学没什么关系,稍微懂点高数和物理就明白。加速度是米/秒^2,那么将其对时间求偏导,就能得出一个速度量纲的值,这个就是直升机自转的瞬时线速度,再求一次偏导,就是瞬间位移。只要控制瞬间位移为零,即完成锁尾。这就是导航学中的惯性导航原理。

当然微分电路如何设计,微分算法如何写,这就又是另一门学问了。这就使为什么有时候两个陀螺仪用同样的传感器,但出来的效果却差异很大的原因。好比构成你的大脑和爱因斯坦的大脑的物质一样,但爱因斯坦大脑的算法却先进得能算出相对论,你的却不行。

网友:
我感觉有必要澄清的是, 陀螺仪传感器并不是压电效应这么简单,
而是系统先给压电晶体加上交流电压以固定频率震荡,
当传感器旋转时,根据科里奥利效应,震荡频率会发生变化,
通过这个变化可以检测到转动的角速度,并且能判断旋转方向。
所以又叫压电震动式陀螺仪,

网友:
 都是高人呀

网友:
玩模型真是花精力的,自从重新入模,把大学的电工学,运动力学,大学物理课本重新翻出来。

网友:
村田只做传感器,他们也是军品提供商

楼主:
怎么积分啊?积分里面的常数怎么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高人啊,学到了好多。了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单片机积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单片机对他积分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积分之后可能有累计误差。也就是积分后的常数项,这个可能会产生累计的影响,比如在进制状态下他确误以为在匀速转动。怎么有效的对这个误差及时的清零呢?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个陀螺仪会在得到加速度后输出一个电压,电压会高于基准电压一点,但是是个瞬间值,你可以对这个值进行加加减减或者限定在某个范围内,对你需要操作的对象进行 P+I 的操作。当然这个 I 就是指高于基准电压的这个瞬间值,陀螺仪已经给你数据量了,你还需要些什么呢?

再和模型有关一点吧!就是你的舵机得到一个1.3ms的pwm信号,在单片机里这个X=1.3ms=130(比如这样一个值)。如果你的陀螺仪正常范围内没有任何加速度的情况下得到个ADC的值是135,那么只要一运动就可能出现一个高于135或者低于135的数值会出现,把这个值用Y表示,那么你要的 I =Y-135 然后得到的结果+到130上就是最简单的PI 控制了,也就置顶帖里说到得非锁定模式。

如果说锁定模式的话应该也不难,就是把单位时间内的Y值进行累加存储在epprom中,另一路程序就是纠正后把这个值不停的减到0就可以了,当这个数值为0 或者正负多少之内就不计分,或者更高级一点,那种情况下进行纠正,超过某个值纠正几次,每次纠正的量是多少,反正也就是加加减减而已。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请专家指正,如有误人子弟之处请及时联系我,谢谢!

网友:
昨天在家做的小实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什么实验啊?说来听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什么实验啊?说来听听……

看视频,听我说呀!呵呵,你不是喜欢计算偏航角度吗?这个是非锁定模式,如果需要锁定模式,只要适时的去到陀螺仪的变量值进行累加,或者累减,就可以锁定了。
当累加值远远大于你能赋予舵机的值之后,就分几次给舵机,然后清除该值重新计算。因为多次纠正后的数据已经不正确了,没法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怎么知道你的视频在哪……besides我手机上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知道你的视频在哪……besides我手机上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2MTM2Mjk2/v.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