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自制钓鱼用放线船

楼主(2011-06-13):
昨天在天塘(按天算钱)钓鱼时因无法用抛竿,搞不到大物,心想我去买条放线船,不用抛竿也能放长线吊大鱼。

回来一看一条放线船居然要1800多元,不是一般的贵了,简直是相当贵。

于是想自己做条,只要能承受500g的饵重就可以了,当然还要一个机关把饵释放到水里,类似打开闭合之类,或者纯打开,不用闭合,上岸后手动闭合。对动力要求不是太高,主要是适当耐久一点,钓一次鱼,放线至少20次,算单程20米的话(极限),差不多800米,算1000米好了。

当然做船还有一条理由,宝宝从小到大还没陪他真正做过事情,想通过做这条船提高他的动手能力,提高提高学习兴趣,省得暑假又成天泡在电脑上·!

恳请各位元老、达人、师傅、高人、热心朋友出出意见

对了还有预算,300元左右。因为有宝宝参与所以可以适当可以提高至500元左右,再高就觉得有点勉强了,哈哈

网友A:
预算不够,枪控250元,船壳200元,有刷电机电调100元,方向和放饵两个舵机60元吧,我用的是6V电瓶30元,还有轴系和桨,估计要超出你的预算

网友B:
买个4通的板控 不要那么贵 !

船壳自己做,500可能会超出一点!

网友:
是什么东西,有照片看看吗?

网友:
 去买个小号手的军舰来改造就行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下午有事出去一圈回来看到这么多回复,给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不够,枪控250元,船壳200元,有刷电机电调100元,方向和放饵两个舵机60元吧,我用的是6V电瓶30元,还有轴系和桨,估计要超出你的预算

谢谢您的预算方案,看这架势已经是超太多了,基本不在考虑范围。
如果能用到以前家里的遥控车什么的,那就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4通的板控 不要那么贵 !

船壳自己做,500可能会超出一点!

头哥你好,500超出一点还是可以的,不能超出太大哦。容后慢慢请教。

是什么东西,有照片看看吗?

没有呀,凭空想象的东西呀,只是有那么一些想法和要满足的要求而已

去买个小号手的军舰来改造就行了

马上来搜它!
乖乖,潜艇呀,你很的!
我需要和孩子自己动手做!那样才更有意义一点

网友C:
振华四通控加两舵机120,(有刷电机,540,有刷电调)100元,万向节(3.17*4)18,免维护电瓶6V4安时25,自喷漆一罐7,船壳,船舵自制,轴用4mm电焊条,浆自制,轴套管用废拉单天线,轴套用单股电线在4mm电焊条绕3圈,上锡两头搓平焊在轴套管两端,轴套管内加注黄油,如船壳你能自制,当然像电机架,舵机与舵的连接与固定等,不在话下,投料装置不知你采用电磁,还是电动机械,总之400园应该拿下,祝你成功。

网友:
 去买个小号手的军舰来改造就行了
成本500决定够,其实450就够了

网友D:
我做的连船壳都没有,一根75MM的游泳泡沫棒子弯成U型,上面架一块平板做甲板就可以了,翻斗机构用的老鼠夹子里面的弹簧,用舵机转动拉销子释放2个翻斗,最重要的是左右要有2个颜色不一样的灯,没这个晚上用不起来了。

网友:
船尾底部540电机水冷套

复件

网友:
电焊条(4mm)做轴,经1000#水砂纸打磨,抛光,非常亮,舵用八宝粥外皮做的

网友:
本想给你多发几张自制零件图,今天不知怎么了,多图发布了,抱歉

网友E:
做这船有几个地方要注意:   遥控性能要稳定。不能买便宜差的遥控器。 船体要大点轻点。 (可以用可乐罐做。动力一定要稳定。特别是电调线性。(前后车一定要有)  。螺旋桨一定要有防水草功能。
500元可能不够。1800元应该差不多了。贵在稳定。

涂便宜反而是吃亏的(船开了一半失控了不动。在回来的时候卡到水草。在饵区船没方向了乱跑。多次工作电机烧了死在水面上。船到放饵区放饵器打不开。都要你救。)
便宜做的船令你感到郁闷。扔了可惜。从装又要从买好的设备。之前买的几百元设备又不能用。

忧郁啊!!!!!!

网友:
实在要做,300也行,带遥控、电池和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华四通控加两舵机120,(有刷电机,540,有刷电调)100元,万向节(3.17*4)18,免维护电瓶6V4安时25,自喷漆一罐7,船壳,船舵自制,轴用4mm电焊条,浆自制,轴套管用废拉单天线,轴套用单股电线在4mm电焊条绕3圈,上 ...

谢谢谢谢,没这么快啦,还只是在征集意见阶段。船壳当然要自制!就是要锻炼动手能力呀。
投料装置想用电动机械,用一个电机来驱动升降杆,正好有几个光驱、软驱、打印机里面电机,应该可以用上一个。打印机里的连杆粗的细的好几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连船壳都没有,一根75MM的游泳泡沫棒子弯成U型,上面架一块平板做甲板就可以了,翻斗机构用的老鼠夹子里面的弹簧,用舵机转动拉销子释放2个翻斗,最重要的是左右要有2个颜色不一样的灯,没这个晚上用不起来了。 ...

哦,惊喜的发现已经有前辈实现啦,佩服佩服。
都玩夜钓啦,厉害厉害,我才刚从野钓转战天塘,看来这里水深呀。恳请赐教
对了刚想起来,老鼠夹里的弹簧会不会力道太大了----翻船?

网友:
锚照虚了,锚柄不需那么长,到时根据实际长短定,对了材料取自于空调的低压铜管包括螺旋桨的浆叶,电调水冷套底板,空调的低压铜管展开后宽有30mm,,具体做法是 ,截,锯(把圆环锯开),展开敲打平,磨(上油石两面磨平)到此一块平整光亮的铜板展现你眼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这船有几个地方要注意:   遥控性能要稳定。不能买便宜差的遥控器。 船体要大点轻点。 (可以用可乐罐做。动力一定要稳定。特别是电调线性。(前后车一定要有)  。螺旋桨一定要有防水草功能。
500元可能不够。18 ...

吓哥的方案太奢侈了,这是非常非常前瞻的意见,也许这个有目的放线船做成功后,孩子会往那上面烧,那就由不得我了,有了孩子的支持,资金申请上会方便不少呀!毕竟现在是一己私利呀
建议非常好:遥控性能要稳定!用可乐罐做,刚才看到一个帖子用易拉罐做的非常好。动力一定要稳定!螺旋桨一定要有防水草功能。嗯,是的!现阶段的话可以先放弃防水草功能,到了地方投不出饵,一定要有个回收机构,最好的是鱼线,直接拉回来!所以这个船的投饵机构还要好好设计设计。
再次谢谢虾哥的意见!

网友:
电机水冷套做法参造坛所介绍的方法,

复件

网友C:
钓鱼船能跑多远,50米足以,况且几十元的遥控玩具可控范围二三十米,百十元的控,对于钓鱼船完全能胜任,层次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同,玩竞速当然要好控,一时感兴趣,与热爱,痴迷是两码事,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动力可采用喷水装置,可防水草。

网友D:
我做的是2个翻斗的,一次可以带6斤料,投**饵的同时也补点窝子,航行非常稳定,不可能翻船,因为重心比较低,抛杆打大窝一般都是晚上用的,白天用的很少,所以2侧的灯很重要,船的抗风浪性能也要好,风浪越大的天气鱼越容易咬钩。遥控器和电调性能一定要可靠,曾经试过用某品牌国产接收船开出去后突然断信号重新开机也不能激活电调,换个好的接收就好了。不过再怎么看1800的的确的抢钱的,呵呵。

网友D:
楼主如果你只要投500克的饵有个相当简单的办法,买条HL的消防船,200块,后甲板上做个支架,支架上装一个小孩装橡皮泥的小桶,不要太大的,靠船头一边用一根皮筋固定在甲板上,装饵后船开出,到投放点线轮一收线桶就翻向后面把饵投出然后又被皮筋拉回复位,距离不远的话控都不用换,我HL的消防船帮我钓了2年,后来我才重新做了大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钓鱼船能跑多远,50米足以,况且几十元的遥控玩具可控范围二三十米,百十元的控,对于钓鱼船完全能胜任,层次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同,玩竞速当然要好控,一时感兴趣,与热爱,痴迷是两码事,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

对头对头,我绝对属于一时感兴趣,刚才也看了一点虾哥的帖子,基本都是属于热爱以上的人群呀!
那个风驰电掣跟我的需要完全是两回事呀。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是2个翻斗的,一次可以带6斤料,投**饵的同时也补点窝子,航行非常稳定,不可能翻船,因为重心比较低,抛杆打大窝一般都是晚上用的,白天用的很少,所以2侧的灯很重要,船的抗风浪性能也要好,风浪越大的天气鱼 ...

乖乖的个东东,6斤那!那是条大船呀,我才要1斤就够了,侧灯一定要有,听你的,采纳!万一哪天要玩夜钓能用上,这个要的!
重心要低,这个也很重要,我不求快,所以不要翘那么高,哈哈。我来搜搜,看看能不能看到你的专用船!

网友C:
给你百十元控淘宝链接http://shop34681042.taobao.com/?catId=21146750&queryType=cat&categoryName=0qO%2F2Mb3&encodeCategoriesName=y&search=y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用在仿真船上挺好,百十米从没失控过,前进,后退 左 右转都挺灵活的,不足之处是
左右回中有一点偏差,精度差点,对于不比赛自己玩,无关紧要,上电O我同样是换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你只要投500克的饵有个相当简单的办法,买条HL的消防船,200块,后甲板上做个支架,支架上装一个小孩装橡皮泥的小桶,不要太大的,靠船头一边用一根皮筋固定在甲板上,装饵后船开出,到投放点线轮一收线桶就 ...

知音呀!我就感觉我这点小小的要求应该是几百元钱可以解决的小CASE。这条船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太完美了,等我用一段时间再想你靠拢,做大船,哈哈。

网友:
这是振华现在特价100元比例调频四通遥控器,标准舵机10元,现在没货了,当时看网上销售记录,十元舵机一次购30个,个人用熬着吃。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买个环奇948的玩具船 140, 把里边的东西换成有刷电调60,换个6A控280 加个舵机20,把上边的尾翼换成个小料斗就OK了 遥控到窝里把炸 弹拉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百十元控淘宝链接http://shop34681042.taobao.com/?catId=21146750&queryType=cat&categoryName=0qO%2F2Mb3&encodeCategoriesName=y&search=y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用在仿真船上挺好,百十米从没失控过,前进, ...

哇咔卡,伟大的振华阿,我可不敢用。那个938没坑死我

网友C:
回复33楼 伟大的振华阿,我可不敢用。那个938没坑死我

振华938控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产品,是两通控,现在都2011年了,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看看论坛里对振华四通控的技术改造贴,升级潜力大,四通改造升级为八通,增加两比例。两开关通道,改造四个电感,换发射管加散热片,可控范围大大增加(空旷地500米),100米的振华四通控性价比高,平民价格,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我用它,控防真船,没因控着过急,不比赛,不竞速,自娱自乐,还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振华938控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产品,是两通控,现在都2011年了,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看看论坛里对振华四通控的技术改造贴,升级潜力大,四通改造升级为八通,增加两比例。两开关通道,改造 ...

说到振华那是两眼泪汪汪,当年(99年)人小钱少好不容易看到振华打广告优惠出售938 (四通三舵机)套装。借了朋友400元 买回家以后改在了号手鱼雷艇上,玩着还行。就是一超过50米开始失控,舵机抖的像老鼠抽风。。。。。。 从此以后再也不信任他

网友:
很是同情sup111,点背,i振华938控是俩通道比例,两通道开关,27兆赫兹,破铁壳很丑的,现在i振华是2000二型四通道比例遥控器,有35兆赫兹,或72兆赫兹两种,性能和质量进步了一大块,百十米没有失控和抖舵现象,原来i振华938控舵机抖是采用的电位器质量差,换了好点的电位器,就没事了,要学会自己修理,玩模型动手能力差,在好的装备遇到的问题也是蛮多的,

网友:
我给点建议:最好不用水下桨,钓鱼的环境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建议你用空气桨艇,省了桨轴等一大堆东西,只要一只飞机桨。艇型也不要求特别严格,矩形船身,船头带点斜型就可以了,浮力大,船身稳,制作简单。舵可以做成斜型水舵,只要不易挂水草就行。也可以不要舵,把电机安在转轴上,舵机带动转轴,就可以让船改变航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