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手动压力机改台钻合适吗

楼主(2011-06-13):
新手请教,手动压力机改台钻合适吗
进了论坛,中了毒,想先败个台钻,
可是论坛二手的200元的,或者淘宝280元的台钻,想想也不靠谱,估计噪音大,精度低,发热大,铝线电机
后来我就想买个台钻的架子,可是到淘宝一看,都很单薄
后来就找类似结构的架子,
找到了手动冲压机,但是新的据说做工都不好,立柱是空心的,
再后来就找到了二手的冲压机,据说19公斤重,1张红纸价格,

我想实现三个功能,
1.是延长立柱做吊磨的支架
2.仍旧是压机的功能,可以压凹凸模或者90度折板
3.在前面加夹具,配合吊磨或电钻当台钻用。
大家看这么改台钻靠谱吗?
我可不想买回来吃几番药,
按论坛的中毒程度是这样的。
先是折腾自己DIY台钻,然后又中毒买西湖台钻,然后买钻铣床,再然后买炮塔铣床,再然后买数控铣

网友A:
如果压机是现成的,我看可以改,最好就是做个无动力头再加个电机。如果是买个压机来改的话,那真的是败财。不知你对我的意见如何?请别介意。

网友:
要想結實就用這種改,改小銑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机是现成的,我看可以改,最好就是做个无动力头再加个电机。如果是买个压机来改的话,那真的是败财。不知你对我的意见如何?请别介意。

网友:
我觉得不行,太危险,太勉强

网友:
曾经有过此想法,改后精度不一定比垃圾台钻高,底座恐怕还得换个大的。

网友:
这个一百块.再钻夹头算三十.电机呢?算七十吧.皮带轮等等.一共也要两三百块的了.而且就算你手艺不错搞的还行.也不会就好用到哪去.要玩建议长远考虑下自已的发烧程度**空间经济能力等.要弄就直接搞个象样.直接买个钻铣,台钻就省掉吧.我两百六十块收了个二手台钻.也能用,反正不好用.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

网友:
就这身板,没问题的...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比如只钻下木头或PCB等什么的话,可以一试。

网友(2020-12-23):
自制铣床要考虑的问题太多,把旧机器改铣床是一个好办法,许多问题旧机器的厂家已经给你考虑好了,比如说钢度、垂直度。手压机改铣床主要要关注手压机主轴滑动的情况,有没有磨损旷动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