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船用什么控?2.4G还是FM

楼主(2011-06-13):
油船一般都是玻璃钢的,2.4G的接收天线很短,出不了船舱,会不会导致遥控距离短或失控?

FM接收天线长,但是抗干扰没有2.4G好,到底用哪个呢?纠结中......

网友:
一步到位,買個好控。。。2.4G的也沒問題

网友:
用好的控,造好的设备盒,落水前先报频率,基本不会失控的。

楼主:
油船接收 一般用什么电池呢?7.4的锂电池能用吗?

网友:
控不是2.4G的话,还是要用PCM的控,比较保险点啊!PPM的容易干扰!
接受电应该是4.8V-6V,2S锂电我估计不行,除非是高压版接受和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船一般都是玻璃钢的,2.4G的接收天线很短,出不了船舱,会不会导致遥控距离短或失控?

FM接收天线长,但是抗干扰没有2.4G好,到底用哪个呢?纠结中......

建议你还是用2.4G的,很多“抹油”都说接收在水里收不到信号,其实收不收到信号要看使用的频率,还要看在水里的深度,出了潜艇外,象我们玩船的,只要用2.4G,基本不用考虑在水里收不到信号的问题,除非船钻入很深的水里。

网友A:
2,4g可以穿透玻璃钢船体,但穿不过水,听说4,8g可以透水。如果船插水,水全没过船身就会失控。新入设备应该考虑2,4g。。。科技发达。4,8g都来了。。。fm已经进入古董珍藏级的行列!

网友:
我用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可以穿透玻璃钢船体,但穿不过水,听说4,8g可以透水。如果船插水,水全没过船身就会失控。新入设备应该考虑2,4g。。。科技发达。4,8g都来了。。。fm已经进入古董珍藏级的行列!

无线电波是可以穿过水的,只是看水的深度,频率越高,穿透能力越强。27MHZ的控一样可以用在潜艇上,只是看潜的水有多深而已,所以,“水全没过船身就会失控”这句话有点过了,特别是说在2.4G更是过了。

网友:
最好还是pcm的控,我用2.4的失控好些回了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

楼主:
考虑来~考虑去~今天买了个双接收版天地飞7通,
(先准备买个天地飞6通72FM的,感觉太丑,和我33CC大白鲨不搭。福特巴6通水货太多,咱也分不清)

这下玩汽油船+电动救援船~带一个控就行了~~

600元多一点点,还送了1S的锂电,挺合算的,(单多买一个7通接收就要180元了 )

外观挺漂亮,还是中文的,就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坛子里褒贬不一,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估计买国产控要人品好

网友:
LZ還是要用PCM的啊!PPM很容易失控的啊!PPM的很容易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