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要上四轴的话,我打算先上模拟器练习,请问具 ...
请教!新手要上四轴的话,我打算先上模拟器练习,请问具体怎么搞

楼主(2011-06-13):
模拟器
已经下 载并安装了,有G4和XTR,但发现里面没有四轴的可以直接选择

网友:
练电直吧,把450练好了四轴就小意思了

网友A:
直接练直升机就行了
练4轴是浪费时间,因为很很难找到的4轴的模型,就算有,你会发现不和直升机差不多吗

楼主:
但是刚试了XTR,可能设置不当,直机总是控制有问题,固定翼就没有问题

网友B:
直接飞直升机啦,模拟器的四轴太假。

网友C:
好像通道设置里有个什么烟雾的选项,当上钩就行了,我开始也是没法飞直机

楼主:
刚安装了G4,完全不懂得设置,按照论坛那个教程文档设置不对,直机乱跑
我的控只FUTABA 6EXHP,新手真的不懂

网友D:
凤凰有了四轴的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