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上下摆动像磕头虫

楼主(2011-06-13):
求解:funk:

网友:
转速不够

网友:
请试试

如果机械部分没问题的话,请检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如停悬时油门杆低于二分之一,请降低油门或螺距曲线第2点的数值;如高于二分之一位置,请增加第2点数值。一般来说调好了最高点最低点和停悬点这三个点,问题一般能消除。
我也是新手,不对的话,请拍砖

网友:
看个视频看看

网友:
楼上方法不能排除的话,换横轴胶圈。

网友:
会不会是升降舵抖舵了捏

网友A:
主轴固定环要紧贴轴承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固定环要紧贴轴承座

这个很有可能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的解决办法,减少螺距,提高油门,转速上去了就不点头了。转速不高表现遇到4、5级风,点头特别明显

楼主:
今天新换的飞越中联,横轴胶圈也是随中联带的,当时感觉胶圈比较硬。重新换了2个稍微软一点的胶圈,明天试飞后报告。先谢谢朋友们的分析指导

网友:
一般都是转速太低了

网友:
转速低或胶圈老化

网友:
看看是不是舵机问题,拆浆试机!!!

网友:
见过第2个叫和尚娶老婆名字的

网友:
我的是悬停时整机抖动,拆大浆和尾浆后试机,发现是螺距舵机抖动!!!

楼主:
昨天换了横轴胶圈,今天试飞问题解决了。看来是胶圈的硬度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换了横轴胶圈,今天试飞问题解决了。看来是胶圈的硬度太大了。

我的经验还是管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