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探讨大桨如何配平(静平衡)问题!!————————————————终结篇

楼主(2011-06-13):
如此好的技术贴,居然有那么多人喷,实在难以理解,请大家仔细思考之后再评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3349&extra=&page=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178&extra=&page=1

原帖居然无法回复了?再次顶起donovan的帖子,希望有更多模友学习到正确的调整方法!!
修改了一下标题,以便更多感兴趣的模友学到正确调整方法!

网友:
我感觉说的对。主要是动平衡,静平衡根本没用,一片桨一样飞,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101楼 “meaommy”的意见完全正确,彻底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视频是再好不过的实践了,我想看过这个视频之后大家应该终于能明白什么是对的了吧

网友:
看到有人用一片桨就能飞,哎,桨的问题太深。

网友:
太好了以后我一副浆可以摔2次了

楼主:
121楼michaelzyh的解释进一步修正了meaommy在101楼的解释,本人完全赞同

楼主:
不好意思,着急了点,没看完整个帖子就急着总结了,原来原帖子lz  “donovan”已经在130楼给出总结,表示完全赞同,现转载至本帖 ,供广大模友学习,以下是donovan在原帖的回复:

非常同意101楼和121楼的意见。

非常感谢各位模友——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各位模友——对此帖的支持、批评和指正!在大家智慧汇集的长河里,使本人获益不少!

最精确的平衡方法还是找一台天平式桨平衡器,但是大家多半还是使用简易的平衡器,因此讨论配平大桨的问题还是有必要的。

我归纳了一下,支持找重心的逻辑是:因为平衡的条件是 m1 * r1=m2 * r2 (两根桨分别以后缀1,2表示),所以如果知道r1 与 r2 ,经过桨平衡器,并贴胶纸配平后,令 r1=r2,推出 m1 = m2。装上旋翼头后,必然有m1*(r1+d)=m2 * (r2 + d)。(d=主轴轴心至桨夹螺丝孔中心的距离)

但是问题是:重心本来就很难找准,配平的时候很难保证r1=r2,其实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r1≠r2,但是  m1 * r1=m2 * r2。也就是说即使你知道重心的位置也很难保证把两只桨的重心搞相等。

121楼提供的方法更有操作性。因为m1 跟m2 容易确定,只要在配平的过程中保证m1=m2(两根桨贴同样大小的胶纸就可以),配平后必然有r1 = r2(不需要找的,呵呵),这样同样可以实现m1*(r1+d)=m2 * (r2 + d)。

楼主:
160楼“笨龙“的说法言简意赅,实质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实际上能有140楼模友”jamesgjh‘提到的那种适合不同“d”距(即桨夹安装大桨的两个孔的中心距)的平衡器是最方便的,仅需用合适d距平衡器配平即可!!借用一下jamesgjh的图片

网友:
对数学头疼的我不想深入理解~~~~~支持LZ

网友:
两波人理解不一样,一个是说要一样重,一个是说力距要一样。实力矩一样就行了

网友:
看看那个单桨直升机就知道了平衡大奖不用找重心

网友:
其实两支桨的重心一般都很接近的,我也没找重心,配平就飞!

网友:
 也就是说,用电子称去测单个的大浆重量是不能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能有140楼模友”jamesgjh‘提到的那种适合不同“d”距(即桨夹安装大桨的两个孔的中心距)的平衡器是最方便的,仅需用合适d距平衡器配平即可!!借用一下jamesgjh的图片
http://photo.5imx.com/up/month_0902 ...

我一直都是用类似的跷跷板式平衡器给大桨做平衡的,这个“d”距不必和桨距完全一致,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