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购买 翼龙 求教用什么无刷电机

楼主(2011-06-13):
准备购买 125元的翼龙 求教用什么无刷
电机
现有2208 KV2600 和 AX1806N KV2650 哪个合适 或者该选其他电机?谢谢

网友A:
随便啦,能飞就行

网友B:
2208 kV1450,7×4~8×4桨,11.1V 1800mAH电池就可以了。这么大翼展的腰推机型不适合高kV电机。
如果要尽量利用你现有的装备,那么2208 kV2600配合GWS EP7035桨,7.4V 1800~2600mAH电池,也是可以飞的,就是电流大点,发热量也会大一点。

网友C:
只能上7寸浆

网友D:
我是用 2212 kv1400 30安电调 7060桨 3s20c电池 出力猛 70度爬升到百几米左右关动力就变滑翔机了,有风悬停跟风筝一样= = 可以飞很久

网友E:
翼龙用2208KV1500左右的电机,七寸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为顶贴

网友F:
请教LZ,125元的翼龙翼展有多大?

网友G:
哈哈 我 用6X5桨 2200KV电机 3S4400MA25C 电池

网友G:
飞机很重 飞起来跟炮弹一样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