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翼头球头固定螺纹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1-06-13):
用力过猛,把旋翼头球头固定螺纹弄脱扣了。
除去用金属胶的方法以外,有没有别的修复方法?
有人用过“钢丝螺套”吗?

网友:
没办法了,换

网友A:
用钳子夹扁一下,重新功丝,上罗丝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钳子夹扁一下,重新功丝,上罗丝胶

好主意。
谢谢!

楼主:
受藤椅的启发。
我想起一个更好的方法。
用合适直径的空心冲,在固定螺纹的两边都冲一下,把原来的螺纹孔收一下。
然后再重新攻丝。

网友:
用AB胶粘死

网友B:
如能对焊的话,对焊后重新攻丝,

网友:
还是换吧,安全第一.

网友:
如果换的话还用发帖子吗?

网友C:
用长些的螺丝,后面加螺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能对焊的话,对焊后重新攻丝,

铝件似乎不太好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长些的螺丝,后面加螺帽

球头的螺纹没有那么长,而且加螺冒后会影响旋翼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