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翼头球头固定螺纹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1-06-13):
用力过猛,把旋翼头球头固定螺纹弄脱扣了。
除去用金属胶的方法以外,有没有别的修复方法?
有没有人用过“钢丝螺套”?

网友A:
用螺纹护套呀!选用比原来螺孔大一级螺纹护套,钻出护套所需尺寸,将护套装入就可旋入原有螺丝头。
护套材质有钢制及一般合金,种类有一般型(需专用工具安装)及自攻型,都要依需求开孔,长度有1D、1.5D、2D等,个人习惯自攻型护套,原因是作业方便,不需专用工具(其实熟练后,一般型也可不用专用工具安装),铝合金需要多次拆装,螺孔都会加装钢制螺纹护套保护,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纹护套呀!选用比原来螺孔大一级螺纹护套,钻出护套所需尺寸,将护套装入就可旋入原有螺丝头。
护套材质有钢制及一般合金,种类有一般型(需专用工具安装)及自攻型,都要依需求开孔,长度有1D、1.5D、2D等,个人习惯自攻 ...

M2.5的似乎没有自攻护套。
是一个很浅的通孔,没有专用工具,能把一般型的护套装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2.5的似乎没有自攻护套。
是一个很浅的通孔,没有专用工具,能把一般型的护套装上吗?

M2.5的确少用,但还是有,自攻护套也有不锈钢薄壁型,网搜一下专门生产护套厂家问问。

我采用多是自攻型M3M4M5M6M8标准规格,扩孔后用同规格的不锈钢螺丝+螺母强力组合自攻护套强力旋入即可。

而一般型采用M6M8规格,因一般型螺纹护套专用工具很贵,由于孔径大,用细长尖头钳夹住护套中间支柱旋入即可,完成后视情况是否打断中间支柱都可以,至于M3以下孔径小,可能要将尖头钳磨更细点才能深入护套夹持,这就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5的确少用,但还是有,自攻护套也有不锈钢薄壁型,网搜一下专门生产护套厂家问问。

我采用多是自攻型M3、M4、M5、M6及M8标准规格,扩孔后用同规格的不锈钢螺丝+螺母强力组合自攻护套强力旋入即可。

而一般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