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凤凰120hv燃烧

楼主(2011-06-13):
几天前组装好飞机  今天拿到电调设置线  设置好电调

一开始搞不懂推油门电机不启动什么原因

后来才发现 控上面是以前飞700N的设置 油门曲线没有在最低点 弄好以后 开始首次试飞

没有用定速模式 推油大桨开始加速旋转  在地面确定无双桨 继续加大螺距 飞机缓缓离开地面

大约里地30公分开始悬停 能有30秒左右 电调突然起火 飞机尾部着地 大桨把尾管切成2段

整个尾部被大桨扔出去5米多远 还好除尾管以外尾部没有其他东西受损伤

这个东西能找亚拓售后吗  如果再买电调 凤凰电调 PHOENIX ICE 160HV 怎么样

刚在论坛上看了一下 发现有不少120hv都有烧毁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电调是如何设置的?可否详细讲清楚

网友:
换kontronik 120HV吧。或者80HV也行

网友:
和设置有关,

网友:
换K牌吧

网友:
 高档货啊

楼主:
版本升级为3.27
类型是直升机  油门类型是定速模式  定速模式是 指定定速模式

电池选的12S 马达设定12T 112T  kV值470 级数10级

定速感度最低  指定转速 分别是 1500 1700 1900

刹车无 截至电压3.5 电流设置120A

马达起动力最小 中进角 运转方向反向 pwm设定外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升级为3.27
类型是直升机  油门类型是定速模式  定速模式是 指定定速模式

电池选的12S 马达设定12T 112T  kV值470 级数10级

定速感度最低  指定转速 分别是 1500 1700 1900

刹车无 截至电压3.5 电流 ...

排除接触不良造成T插高温起火的话,这个真该找亚拓,这个档次的电调不应该没有过热过流保护。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了么?

网友:
又一杯具

楼主:
凤凰电调 PHOENIX ICE 160HV 怎么样  摊子里面有人用吗 用这怎么样

网友:
我的120也着火了,然后换了160的,我觉得是质量问题
大、小齿轮都着火了

楼主:
160用这怎么样 飞了多少个起落

网友:
99%是没有设定油门行程。。。。这个设定是必须的

楼主:
油门行程设定了

网友:
貌似设置都是正确的

网友:
据说有一批散热有问题,说新版的解决了? 好像听说新版的电调上有编号?

网友:
火着的够大的,侧板看来还好,用设置卡设置的吗?来个详细的设置参数,大家也好分析原因。发生这种事情原因很多,排除法一项一项分析。

网友:
设定很正常,油门行程也设了没有理由凤凰变烧鸡;
不过首飞还是先不要用定速,用低进角,还烧只能说电调垃圾,换K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