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3D固定翼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各位前辈老师请教下大家,一直没有把横滚眼睛射这个动作飞出来,是各个舵面配合的不好,还是手法问题?大家有谁飞过的可以教教我嘛,我实在是飞不出来!操纵手法如下图!用DSX9 里面的模式4手法,谢谢大家了!

网友:
左右手画反了!

网友:
建议你先分析蛇滚时飞机每个姿态下应该打什么舵 为什么打这些舵 与之前和之后的打舵怎么衔接 把这些搞明白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理论很重要

网友:
先练练四位滚吧,把这个练好了再练蛇滚时对舵面姿态什么的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反射,会比较从容一些,不至于总是慌张打错舵,注意油门的配合也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
这个手滚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你的模式能用,遗憾的是没能跟随主流。

扭力滚、圆周滚、眼镜蛇会了以后找些蛇滚的资料参考参考,每天在模拟器上摔几个小时,5天以后就可以做出低质量的蛇滚了,普通人可能还要j继续练习几年才能把它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