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轴距

楼主(2011-06-13):
傻傻的问一下各位老魔头四轴中轴距是什么意思呀?最好有图!还有多大轴距配多大的浆和电机

网友:
我听说是对角线电机中心点之间的距离就叫轴距,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看别人2212的轴距一般在50cm左右,这个轴距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我猜想是相对的电机与电机轴之间的距离吧?
我的4轴轴距是500MM左右 KK飞控 +4 V4.5模式 XXD2212 KV900 1045正反桨
3S  2200MA 20C 离地2M悬停可以10分钟

网友:
我的4轴 +4 V4.5

我的4轴 +4 V4.5

网友:
难道就没有知道原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