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 请老鸟们推荐一些设备

楼主(2011-06-13):
本人自制了一个虾艇 艇身长55CM不算浮筒 宽7CM左右 准备用450的外转
电机
3600KV 50A 水冷电调 不知怎么样 想先做试试 如果不怎么样请高手指点一二 还有就是软轴 软轴支架 吸水舵的 选用 应该用多大的呢???? 还有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软轴是放在船体的中轴线上 还是靠在中轴线与右侧板的中间位置 我看到还有在左面的 不知怎么弄 请高手指点 有没有哪位高手能留下QQ号 小弟还有许多问题请教 :loveliness: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软轴放在船体的中轴线上,虾两浮筒距离不等,软轴放在右侧或右侧,虾两浮筒距离相等

网友B:
玩虾要的是速度,这配置40都上不了。。。

网友C:
我的泡沫虾
FSD 2215C KV3300外转 直机上用的 50A水冷电调 3S 1500mah 20C
430塑浆
电池不给力的情况跑的,如果是2200 25C会更快

楼主:
这个绝对了 == 明天我的设备就都到了 装好了 试跑一下 谢谢楼上的兄弟 热情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