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一下 模拟器怎么安装啊 谢谢啊

楼主(2011-06-14):
谢谢啊

网友:
上面不是有说明书吗?要装哪个就进入哪个的文件夹启动安装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自动播放光盘,根据提示装就OK啦!

网友:
玩过很多单机游戏的会安装的,要安装xtr就点那个xtr文件夹,安装其他的就点其他文件夹。

网友:
这个都不会安装那还怎么玩JJ?

网友:
 有说明书不看?

网友:
右下角的图标就是说明书,打开就看明白了

网友:
点中间那个 应该出来个界面 上面能选对应的模拟器 你点点就行啦 那里面3个模拟器啊 不行了你就一个一个点进去安装

网友:
按照说明书,如果不是win764位的话很好装

网友:
有几个安装包
喜欢那个就点击安装就可以了,安装过程会提示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