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涵道180°半矢量喷口,测试

楼主(2011-06-14):
我也没想到能放哪用,测试一下。

楼主:
呵呵能看了 ,材料都知道的不多说了。
给出个主意,装哪玩呢?船?
装飞机上有点重了。

网友A:
不是我想打击LZ
我觉得LZ还应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努力
1 这个二维喷口没有180°
2动力损失极大 可能只能在C级航海模型上使用 对了 C级航海模型貌似是仿真的?好了你这个不能用了

网友B:
喷口太小了

网友C:
180度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都没见到哪里有180度的角度出来啊?该不会LZ认为二维矢量是180度,三维矢量是360度吧?

楼主:
以后慢慢改进,楼上意见很好学习了

网友D:
楼主要多学下航模知识
涵道喷口比原比例缩小90% 可以达到推力最大值。
但如果小于这个比例,那动力会成倍缩小。
你这么大的涵道,弄成这么小的喷口,明显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