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我船没喷漆之前好好的。喷漆之后有点跳怎么回 ...
各位大侠 我船没喷漆之前好好的。喷漆之后有点跳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6-14):
[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1Njg1MjAw/v.swf[/wmv]

楼主:
油门推一半不跳 全速的时候跳的很厉害

网友A:
请问楼主是益阳人吧,你们跑船的地方是益阳秀峰湖公园吧。我也是益阳人,能不能认识一下,一个超级航模爱好者,职业是电子设计师,住在桃花仑,我的QQ是42168129,看到了联系一下,我们益阳航模挺冷的,希望爱好者大家能走到一起来。呵呵。
看了你的船那种发跳应该是重心问题。建议把电池向前移一点

网友B:
我看不到视频,不知道LZ喷漆不会吧船底也喷了吧!

网友C:
重心沒對...噴漆沒那麼大能耐.能搞到這樣.

网友D:
上图才能給大家下意見!
先把船拆去水刀和舵片!
平放在玻璃面上或桌面上,平衡拍正/横/尾部才可看出船的尾轴支架角度及高度....還有桨型的配合!!
因为一般会在喷油前把所有配件拆掉!!
再重装而变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他的船是喷漆后有问题喔!

网友D:
楼上的祇说是不行的!
把技術細和新人分析才正道啊
因为一般会在喷油前把所有配件拆掉!!
再重装而变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懂的就是这些?喷图油漆会令玻璃钢变形。又放钱进你口袋了。

楼主:
大师你好 我喷漆的时候五金没下。

网友D:
玩蝦艇变化因数很多!
可作參考;
1)因船和电池重量比大...
移动前後的尺寸会影响很大
!(看你视频电机発挥不出高速,尾部重量要移前调试)
2)配上电机能達高峰点的桨径..(直径和螺距).
电机配搭最好请教玩电蝦的老手
3)蝦的桨型也绝对重要...1.6-1.8Picth最合適
4)最好右蝦脚加水刀!!

网友F:
我觉得是不是你的电池力不从心了,换个试试。